请教贴片二极管型号 丝印250 SOD-123

楼主(2024-10-07):
请教各位,如图片中这个丝印二极管是什么型号二极管  丝印250  SOD-123  ,
我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正向有0.9V,反向有0.6V,怎么正反向都能导通,正向电压还大于反向,是一个什么稳压管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击穿的单向TVS保护二极管呢?

网友B:
这肯定是不对的,把管子拆下来再测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击穿的单向TVS保护二极管呢?

串电阻,加电压试了一下,正向1.2V,反向电压0.6V

楼主:
就是拆下来量的

网友C:
这确定是二极管不是电容?

楼主:
确定是二极管,因为板上丝印也是画了一个二极管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