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安装后不能新建原理图

楼主:
我安装完成后这个库里面什么都没有,新建都不可以,我之前还以为是库里面没有图的缘故,然后在设置里面添加库也没有用,哪位大佬能说一下原因啊,让我有个修改的方向

网友A(2024-10-08):
你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相应的组件没有选择安装,重新安装一次,每一个步骤都看清楚了再点啊!

网友B:
首先查一下自己的AD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是否和自己的电脑系统兼容,是否进行了%,建议使用嘉立创软件,库比较多,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C:
只用过09和10版的精简绿色版,缺的库文件都是在这里下的: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other_installers,新版本的是否兼容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