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模变结构控制 是甚么来着?!

楼主:
前些年,这词儿可是甚嚣尘上,
这是高科技,专业学问,我不懂很正常,
但是,开口「变结构」闭口「滑模面」,跟电路图中那个拓扑有何关系,写得亲民一些会亏吗?!

网友A(2024-10-08):
结构,是甚么鬼?!
图里头那拓扑,就是结构,
这是个普通到不行的 负反馈式稳压器,
D1和D3本来是电阻,在这里改换成2DH(恒流二极管),
所有元件的参数仍然是固化的,稳压,除负反馈还能靠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结构,是甚么鬼?!
图里头那拓扑,就是结构,
这是个普通到不行的 负反馈式稳压器,

先给电路赋予一些关键参数,
Vcc,5V与12V,Ro,4Ω及8Ω,那么,
V.in(∑Vcc)就有 5V、7V、12V、17V  四级,
Ro就是 2.7Ω、4Ω、8Ω、12Ω  四种,V.out嘛,就定为 4.5V 吧,
四种Vin跟四种Ro,可得出的工况组合就是十六种,在这里,还是按照惯例,只谈思路不给数据,
大家有兴趣的话,先把图中所有元件的参数算妥  然后照这方子抓十六副同样的「药」(请注意,所有元件都是普通的,不可调不可控),
把这十六种工况 分别配置于那十六台稳压器中,你觉得,所有稳压器的Vo都会是 4.5V 吗,肯定不可能,再看看T2的 Ic,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如果把T2集极断开,或干脆把T2踹掉,Vo的差距肯定只会更大。

网友A:
既然是负反馈电路,那总得有相关链路才能成事吧,
D3,在一般电路中只是电阻,D3和R3,就是反馈链,T2接收的信息,就是D3的分压,
不过,这分压的作用,交直有别,反馈系数(F) 跟採样比(f),相当于直流增益跟交流增益,虽为同根生却不是一个概念,
F与甚么相关,就是V.out,是输出参数,而跟f相关的则是 ΔVo,即是V.out的稳定程度,是个动态指标,想要让V.out不受V.in或Ro的影响,f就得要略微大于1,理想结果就是,V.out纹丝不动,那ΔVo转移至T2基极去了,但实际上自然是达不到这程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给电路赋予一些关键参数,
Vcc,5V与12V,Ro,4Ω及8Ω,那么,
V.in(∑Vcc)就有 5V、7V、12V、17V ...

此电路,全部元件都是普通的,不可调不可控,
十六套电路,皆按此模子铸就,把十六种工况分别设置进去,你觉得,它们的V.out会相同吗,T2们的 Ic 会相等吗? !
想要令十六套电路的V.out都一样,每套电路中的某些元件的参数就不能相同,虽然拓扑依旧一致,但因某些元件参数不再相同,每一套电路的「结构」也就不一样了,
把那些 在各电路中参数不一样 的元件改为可调可控,就能以一套电路适应任何工况,这就是 “变结构” 的具体措施与直观诠释,这跟「梆梆控制」不一样,
梆梆控制是以两种配置反复切换而取得中间状态,跟开关稳压的原理有点像,而滑模控制则是直接利用V.in和Ro的人为变更,一步到位地控制系统的 “传递函数”,无论是梆梆还是滑模,负反馈的基本平衡 都几乎不受V.in或Ro的人为变更所影响。

网友A:
滑模变结构控制,似乎是一种算法,不过,你想要施展,也得有个「终端」来领受吧?!
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滑模变结构控制跟负回授绝不一样,负回授,这图的电路直接就能做,而想要做到滑模变结构控制,是不是还得要添加点什么东西才行呢,朋友?!
或者你们会觉得,滑模变结构控制在此电路不适用,那好,把这串联稳压器由线性改为开关可以不,那就成了buck电路,
滑模变结构控制,开关电源适用了吧,那么请问,哪部份的「结构」变了,被「滑」者又是哪一个元件,难道此乃商业机密,不方便公之于众吗?!

网友A:
这图里头的公式,其实还是离不开〖Aғ=Ao/(1+Ao)F≈1/F〗这法则,
有一点可以肯定,Vz是固化的,F在此图中也是固化的,不过,那个 Vbe1 其实不会固定,而是会受Rʟ与Vin的影响。
线性稳压跟开关稳压的分别,就是Q2的用法,线性是变阻,开关是斩波,清清楚楚没半点含糊,像我这程度的也能理解,
这电路,是纯分立架构,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负反馈式稳压器,如果我想要搭建纯分立的滑模变结构控制稳压器,究竟需要多少只三极管呢,十五只够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图里头的公式,其实还是离不开〖Aғ=Ao/(1+Ao)F≈1/F〗这法则,
有一点可以肯定,Vz是固化的 ...

有一点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
负反馈如果只靠Vout,欠补偿这宿命是无法打破的,改变误差比较放大器的增益同样解决不了此问题,
所以必须引进Vout之外的力量,这干预,可以是更改主体拓扑的参数,也可以是重整「电压环」的工作点,

以此图为例,你可以新增一个Rin,直接从Vin连至Q1基极,这大概就是最简单的「前馈」吧,不过,「前馈」只能消除Vin波动对Vout的影响,对于负载的投切或扰动是束手无策的,因为,负载不应该 (亦根本不可能) 给出「前馈」所需的变量,而且,「前馈」是开环的,会有过份补偿之虞。

网友A:
前些天看过一些网站对滑模控制的介绍,
好傢伙,就那么个方块图已比我帖子中的实体电路还复杂,
对我这门外汉而言,无论知识水平还是动手能力,都是玩不转的咧。

网友A:
对滑模控制的诠释,很多时会见到这图。
直角坐标系,适用于二元函数的相互关系或总合结果的表达,
滑模控制与梆梆控制,都是两个配置的切换,相当于手动换档,切换的目的是产生中间值,並且令这中间值合符额定目标,

在这图中,坐标轴代表的不是参数,而是配置状况跟额定目标的差距,「滑模面」代表的,就是两个设定档的总合偏差刚好为零,
如果这是模拟电路,则两个设定档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只需校准,就可跟额定目标始终适配,但滑模控制是透过切换而建立的,系统配置是交替变化,
如果这两个设定档是固定值,则「滑模面」就只是一个点而不是一根线,这是成了梆梆控制,近似的例子是以恒幅变频交流电点亮白炽灯,
交流电的频率愈高,灯丝的温度波动就愈小,发光就愈稳定,交流电的幅度当然是 完全不会受到灯丝温度所影响的,所以,梆梆控制的适用对像是 强惯性、高阻尼或引入平滑机制 的负载,
滑模控制,两个设定档是可控的,随着交替切换,偏差量渐渐减小,就像衰减震荡那样,最终成为跟额定结果适配的单一配置,所以理论上,既使负载 无惯性、无阻尼、当滑模控制进入稳态后,根本就无需「平滑」,
问题是,如果两个设定档的偏差量都减至零,系统工况就回退到只有负反馈的情形,抖动是停了,但负反馈的欠补偿缺陷就重新抬头,滑模控制引以自豪的「鲁棒性」亦无以为生了。

网友A:
对我而言,了解滑模控制需要的是:
变结构的确切定义和一张实际电路图,
定义,无需图片来解释,不要含混其词自然好理解,
RCC也算是个开关电源 ,纯硬件,不需甚么「算法」,变结构控制能像RCC那样以纯硬件实现吗?!

网友A:
结构,这词小学生也能懂,但放到专业领域中,就让行外人犯迷糊了!
这「结构」究竟是甚么鬼咧,电路图中画着的那个拓扑就是「结构」了吗,又或者,变结构是否相当于 粗调 或手动换档呢?!

网友A:
交流也好,求师问学也罢,上论坛,我总是先做过功课的,可不是伸手派,
万事开头难,科普,对入门者而言是巨大的助力,甚至,即使是彻头彻尾的行外人也能获益,可是,对于滑模控制,似乎压根儿没见有科普过咧。

网友A:
气温及水温的变化,是需要时间的,这样的强惯性对像,只需间歇性干预就可搞定,
这样的干预方式就是 起停控制,有说,起停控制是变结构控制的一种,又或者,起停控制就是变结构控制,
同样的概念问题,梆梆控制,跟起停控制究竟又是甚么关系,是隶属还是别称,滑模控制究竟是不是梆梆控制的进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