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镊子电桥,请教前辈一下关于电容的D值

楼主(2024-10-08):
D值到底是代表什么。
我测试了手上的黑皮电容,发现D值都很小,只有0.0几。
测试的绿皮金字的电容发现都比较大,不是说绿皮金字的是高频的吗?意思是损耗应该更小才对吧。为啥D值都在0.1多?
在京东买的,众仪的。

网友A:
这个说不准,造假太厉害了,黑皮的就不一定比绿皮金字的差。

网友B:
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关于电容的D值确实容易让人困惑,下面我会解释一下:

D值代表的是电容的介质损耗因子,也叫损耗角正切(tan δ)。 它反映了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程度。D值越小,表示损耗越小,性能越好。

你的困惑主要在于:

黑皮电容D值低,绿皮金字的D值高,这似乎与你的认知相矛盾。
绿皮金字电容一般被认为是高频电容,但你测试的结果显示损耗很大,这似乎也与认知相矛盾。
解答如下:

黑皮电容和绿皮金字电容的D值取决于具体的材料和工艺。 黑皮电容通常使用陶瓷介质,而绿皮金字电容通常使用聚酯或聚丙烯介质。陶瓷介质的介电损耗一般比薄膜介质低,所以黑皮电容的D值通常更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皮电容就一定比绿皮金字电容好。
绿皮金字电容一般被认为是高频电容,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损耗。 高频电容的优点在于它们的等效串联电阻(ESR)更低,这使得它们在高频下能够更好地工作。但是,它们的D值并不一定很低。
一些额外的解释:

D值的大小与电容的应用场景有关。 对于低频应用,例如电源滤波,D值的影响不大。但对于高频应用,例如射频电路,D值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D值的大小也与频率有关。 一般来说,随着频率的升高,D值也会逐渐增大。
测试方法和仪器也会影响D值的测量结果。 不同品牌的镊子电桥的精度和测试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差异。
总结:

黑皮电容和绿皮金字电容的D值并非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具体的材料和工艺。
高频电容的D值并不一定很低,但它们的ESR较低,适合高频应用。
D值的大小与频率、应用场景、测试方法等因素都有关系。
如果你想更准确地了解电容的性能,建议你查阅电容的datasheet,或者使用专业的测试仪器进行测量。

最后,建议你多学习一些电容的相关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使用电容。

网友C:
牛,好详细,学习了

楼主:
还是不太懂,还有就是这个电桥测量出来的容量偏小,比如470的,只有350左右,但是用同样的众仪的万用表,测量得到430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还有就是这个电桥测量出来的容量偏小,比如470的,只有350左右,但是用同样的众仪的万用表,测 ...

百元级的电桥能看到值就好,比看不到的要强,至少给出了参考值。
同样品牌的仪器,内部测法不同,给出的值会有所谓较大的偏差是正常的。

网友E:
D值越小,说明电容的损耗越小,效能越好

网友F:
用电桥测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必须先放电,然后把检测频率调节到小的档位。我这的电桥就是这样,如果用高频,测得的值就偏小。

网友G:
这镊子电桥用的应该是同一软件, 在另外的地方也看到D值比其它仪表测量的小.

这个是DIY产品, 有人做出来卖而已. 可以使用, 同一表具有参考价值, 如果都用这个表测量, D值大的电容没有D值小的好. 相对值可以参考使用. 绝对值不准确. 因为体积小,电路用料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