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确定板子大小后成了灰色的了,怎么办?

楼主(2024-10-09):
AD在确定板子大小后,不是黑色的,和周围一样,成了灰色的了,怎么办?

网友A:
选中外形边框线,然后点 设计,,再选 板子形状,,选按照选择对象

网友B:
选中外形的层,按DSD,如果不行,大概是你的外形的线没有闭合

网友C:
还有没有合并的线,你放大就可以看到啦

网友D:
轮廓线没有闭环,仔细检查,嫌麻烦可以重新画下轮廓线再定义板子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没有合并的线,你放大就可以看到啦

哦,确实是,谢谢!

网友E:
Keep禁止布线层没有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