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宝拍的数码管,一段时间后有少量某段不亮的问题
关闭

楼主(2024-10-09):
前辈有没有推荐品质稳定的品牌?

网友A:
有,宝的数码管要么静态驱动要么降低峰值电流,主要是为了缩成本使用的晶圆都超级小,可以找使用大晶圆的厂家。

网友B:
要有限流电阻

网友C:
动态驱动,瞬态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楼主:
有的,直接CPU驱动的,0.4寸2位的,电阻590欧姆,感觉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驱动,瞬态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限流电阻590欧姆,5V电路,最大电流5MA左右,平均2.5MA,应该不算大吧。

网友D:
%的数码管,价格低于它的基本上算垃圾。就算是%的都出过问题,因为电路板没清洗干净导致腐蚀线路,用了十几年了就这么一次,最坑的是他们知道问题,不截留就这么卖给我们了。其他小厂你就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驱动,瞬态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直接使用比如TM1638这种芯片驱动,连限流电阻都没有,亮度是通过控制占空比调整的。这样不是更容易坏?

网友E:
专用芯片是有相关限流设计的,自己直通加电阻要实测,2K左右试试;
普通电流表测是不准的。看自己设计的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
价格低于它的基本上算垃圾。就算是%的都出过问题,因为电路板没清洗干净导致腐蚀线路,用 ...

哎,找到知音了,我也是吃了%的亏了,损失太大了。后来就换了一个,但是始终不如之前的稳定,虽然目前没出现大批量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的,直接CPU驱动的,0.4寸2位的,电阻590欧姆,感觉很大了。

数码管不亮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焊点虚焊、过孔不通、静电击穿或IO口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码管不亮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焊点虚焊、过孔不通、静电击穿或IO口问题造成的。

是,更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找到知音了,我也是吃了%的亏了,损失太大了。后来就换了一个,但是始终不如之前的稳定,虽然目前 ...

我们也是试过很多品牌的,%的质检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是长期问题,卖出去半年缺段了,按照以前的质量十年都不一定坏。其他品牌的一言难尽,到手就有虚亮缺段多亮。就一破数码管这玩意都搞成这个样子,低端品稍微复杂一点的质量都不敢想象

网友G:
格力空调数码管供应商 深圳市新亮点电子有限公司他们的数码管不错,推荐

网友:
我们也是试过很多 ...

%那次的问题,通电大概10小时不到就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都一律通电24小时以上再检查,大概只能用这种方法吗?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种潜在的问题加速出现呢。

网友:
那次的问题,通电大概10小时不到就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都一律通电24小时以上再检查,大概只能用这种 ...

看来你们要求比我们高 ,我们低端产品也就20元,没有老化的。其实他这个情况后续应该不会出现了,仅对于数码管,你们可以做抽测高低温老化实验,专门做一个测试台,测试数码管的导通电压,亮度光衰之类的关键参数。毕竟简单通电只能检测这个问题,不能检测其他问题。。我们的是出货好久之后客户自己检查出来的,我们自己查库存发现的

网友H:
动态驱动,瞬态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们要求比我们高 ,我们低端产品也就20元,没有老化的。其实他这个情况后续应该不会出现了,仅对于 ...

是你的要求更高了吧,20元的产品,居然还选择最贵的零件,要是我,就选某一个宝最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态驱动,瞬态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瞬间电流也不大啊,限流电阻590欧姆,静态的也没问题吧

网友:
因为电路板没清洗干净导致腐蚀线路,用 ...

就是他们产品质量问题,我们全新的里面都发霉了,短路或者断路,害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