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

楼主:
R66放在D7前后,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4-10-10):
放前面可以保护二极管,放后面衰减直流电压,对负载有影响(电压波动大)

网友B:
R66和D7串联的,谁前谁后应该没影响啊

网友C:
串联电路不分先后,效果一样。放在电容后面才有区别。
放电容前面是一样的。非要说有区别那EMI这方面可能有一丢丢。

网友D:
我觉得这种限流电阻,放哪应该都行啊,又不是高频电路,我看不出区别。

网友E:
R66和D7互换位置就功能不变。

网友F:
仅仅是R66和D7在前在后的关系,不考虑C17的因素,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
线圈(变压器)本就可以通过线径和匝数来确定电感量、变压比、内阻,
为什么非要在线圈回路上串一个电阻?道理上说不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仅仅是R66和D7在前在后的关系,不考虑C17的因素,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
线圈(变压器) ...

保护二极管,限制二极管的峰值电流的

网友H:
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I:
R66在D7的前后, 还是 有点去别的.
R66放在D7的左边, 能限流D7到C17的充电电流, 起到一定的D7保护作用.
R66放在D7的右边, 就可有可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R66在D7的前后, 还是 有点去别的.
R66放在D7的左边, 能限流D7到C17的充电电流, 起到一定的D7保护作用.
R ...

电路规则:同一个串联回路中,交换零件位置,不影响回路特性。
所以R66放在D7的左边还是右边(电容之前),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