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不时就会莫名的烧掉

楼主(2024-10-10):
供电电压12-25V; Vcc给MCU的VCC脚供电。时不时就会把MCU烧掉了。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7805后面再加个ldo  1117什么的,或者用DC-DC降压芯片供电

网友B:
可能LDO过冲太大,用示波器测一下上电的波形

网友C:
25V对于7805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D:
7805-挨不住25V

网友E:
单纯看你电源电路的话,不至于时不时的烧MCU,,7805一般耐30V,从使用经验来说,不至于时不时的超 压输出而烧MCU...另一路MCU_VOL  ,,,,输入电压12-25V时,按极限条件计算分压电压为:1.1~2.3V,也不至于烧MCU。所以 ,单从给出的原理图来看,并不能给出时不时烧MCU的原因。

网友F:
选个靠谱的稳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G:
35伏47uf,改220uf10V,24伏降到15伏再给7805供电,R2R3R4公共端至MCU时再串一个电阻,应该可以了

网友H:
78xx系列,大多数都还好,这里78xx的问题比较大,先测试是否存在问题。
如果75系列大多数可以找我拿些动态响应快且无过冲的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伏47uf,改220uf10V,24伏降到15伏再给7805供电,R2R3R4公共端至MCU时再串一个电阻,应该可以了

C2改为220uf/10V能有效果?吸收冲击电压吗

网友I: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有可能过冲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C2改为220uf/10V能有效果?吸收冲击电压吗

照做就对了,另外你的IO如有必要做隔离

网友C:
D1D2干啥用的?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D2干啥用的?是稳压管?

防反接。更新后图纸的ADC采样放在二极管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做就对了,另外你的IO如有必要做隔离

实际7805前后都是用100uf/35V

网友J:
在单片机的供电端并一个5.5V的稳压管试试,电压高了稳压管锁位,电压反了稳压管导通了。

网友K:
肯定有其他原因,7805几十年的产品不至于这样

网友L:
毫伏信号,可能是外VIN超范围烧管子,计算好adj和r2r3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肯定有其他原因,7805几十年的产品不至于这样

那可不一定,比如220封装的,有8毛多的,还有2毛钱的。

网友M:
对付比较差的外部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