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接整流桥连接变频电源为什么保险丝会烧

楼主:
小白请教,按图片这个原理连接电路,接48v开关电源的时候能够正常运行,灯是亮着的,为什么一连到变频电源上面保险丝就立马烧掉了,我们总工说跟电压电流是没有关系的,那是为什么呀

网友A(2024-10-10):
查一下整流桥的反向恢复时间,有可能不合适变频电源的频率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是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换高速的肖特基二极管试试

网友C:
由于上电时,电容上面的电压为0,电源一般都有最大电流限制
如果使用的电源功率小,比如1a电源,此时1A电源会被拉到接近0v,然后电压慢慢上升,其他设备使用此路也会引起掉电。保险丝能扛得住。
如果使用的电源功率大,比如10a电源,由于电源功率较大,电容不足以拉低电压多少,保险需要承载很大的脉冲能量,扛不住就烧了
加串PTC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