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供电脚连线问题

楼主:
画PCB时。3842的7脚连线A点,连接到以下几个点,可以吗变压器引脚B点,尖峰吸收电阻C点,电容均压电阻中心D点,电容正极E点。

网友A(2024-10-10):
接EB就是正常接法
接C点也可以,因为这里的电压是EB+反射电压所以要做好耐压
接D点不行会造成电容均压问题,但是有其他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