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下方可以走地线或者铺地铜吗?

楼主(2024-10-10):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可以,地线有电磁感应,生成电压。影响电路稳定。应尽量远离地。

网友B:
可以。高频变压器一般采用屏蔽结构设计,内部有良好的电磁屏蔽,且变压器的底部通常有接地端子,可以连接地线或铺设地铜进行接地。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电磁干扰,并确保变压器的安全运行。

网友C:
高频变压器自己是一个闭合的系统,底下地线或覆铜没问题的

网友D:
高频变压器的磁芯是铁氧体, 漏磁较小, 可以在底面铺铜. 甚至可以加一个屏蔽壳接地, 进一步减少对外部的EMI干扰.

网友E:
用是和地层隔开,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