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看一下,这个单片机代码出了什么问题,lcd板亮但是不显示温度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DQ = P2^0;
sbit RS = P2^1;
sbit RW = P2^2;
sbit E = P2^3;
sbit K1 = P2^4;
sbit K2 = P2^5;
sbit Buzzer = P2^6;

unsigned int highTemp = 30;
unsigned int lowTemp = 20;
unsigned int currentTemp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bit Init_DS18B20() {
    bit presence;

    DQ = 1;
    delay(1);
    DQ = 0;
    delay(75);
    DQ = 1;
    delay(4);
    presence = DQ;

    delay(20);

    return presence;
}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DQ = 0;
        _nop_();
        DQ = dat & 0x01;
        delay(5);
        DQ = 1;
        dat >>= 1;
    }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 {
    unsigned char i, dat;

    for (i = 0; i < 8; i++) {
        DQ = 0;
        _nop_();
        DQ = 1;
        _nop_();
        dat >>= 1;
        if (DQ)
            dat |= 0x80;
        delay(5);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temp_h, temp_l;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temp_l = Read_DS18B20();
    temp_h = Read_DS18B20();

    currentTemp = temp_h;

    return temp_l;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Write_Command(0x38);
    Write_Command(0x0C);
    Write_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0x01);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RS = 0;
    RW = 0;
    E = 1;
    P0 = com;
    delay(1);
    E = 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RW = 0;
    E = 1;
    P0 = dat;
    delay(1);
    E = 0;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temp_str[5];

    temp_str[0] = temp / 10 + '0';
    temp_str[1] = temp % 10 + '0';
    temp_str[2] = '.';
    temp_str[3] = ReadTemperature() / 10 + '0';
    temp_str[4] = ReadTemperature() % 10 + '0';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String("Temp: ");
    Write_Command(0x86);
    Write_String(temp_str);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String("High: ");
    Write_Command(0xC6);
    Write_Char(highTemp / 10 + '0');
    Write_Char(highTemp % 10 + '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String("Low: ");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Char(lowTemp / 10 + '0');
    Write_Char(lowTemp % 10 + '0');
}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 (*str != '\0') {
        Write_Data(*str);
        str++;
    }
}

void Write_Cha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Data(dat);
}

void Alarm() {
    Buzzer = 0;
    delay(500);
    Buzzer = 1;
    delay(500);
}
void Key_Scan() {
    if (K1 == 0) {
        delay(5);
        if (K1 == 0) {
            highTemp++;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Char(highTemp / 10 + '0');
            Write_Char(highTemp % 10 + '0');
            while (!K1);
        }
    }

    if (K2 == 0) {
        delay(5);
        if (K2 == 0) {
            lowTemp--;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Char(lowTemp / 10 + '0');
            Write_Char(lowTemp % 10 + '0');
            while (!K2);
        }
    }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 (1) {
        ReadTemperature();
        Display_Temperature(currentTemp);

        if (currentTemp > highTemp || currentTemp < lowTemp) {
            Alarm();
        }

        Key_Scan();
    }
}

屏幕截图 2024-10-10

网友A(2024-10-10):
线接错了,还有些漏接的,程序是粘贴的吧。

网友B:
LCD亮但是不显示温度是显示字符正确只是温度值没显示出来吗

网友C:
sbit RS = P2^1;
sbit RW = P2^2;
sbit E = P2^3;
以上三行有误,电路中LCD三个控制端口用的是P1口,不是P2口

网友D:
屏管脚检查过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还有些漏接的,程序是粘贴的吧。

是粘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CD亮但是不显示温度是显示字符正确只是温度值没显示出来吗

啥也没有显示,只是亮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bit RS = P2^1;
sbit RW = P2^2;
sbit E = P2^3;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管脚检查过了吗?

只是在Proteus模拟,还没有弄硬件

网友F:
代码错了

网友A:
那不用改程序,按程序接线,你接错4根,另外,lcd漏接的三条线接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不用改程序,按程序接线,你接错4根,另外,lcd漏接的三条线接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