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MHz方波滤波成正弦波

楼主(2024-10-10):
哪位大佬有10MHz方波滤波成正弦波的电路?有的话请指教一下,谢谢。幅度峰峰止估计有4V

网友A:
你要搞清楚波形输出后用作什么,需要什么相位多大电流? 否则带上负载后波形可能会变形。

网友B:
如果频率固定,RC参数选对,材质选对滤波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是指用模拟电路的LR滤波成正弦波吗?

楼主:
谢谢回复,是做信号源用,50欧姆输出阻抗

网友D:
要将10MHz的方波信号滤波成正弦波,你可以使用一个低通滤波器。通常,RC低通滤波器或更复杂的LC滤波器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网友E:
stm
32单片机,写个正弦波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
32单片机,写个正弦波程序。

10M的正弦波,对于M3来说,不管DAC还是PWM,都不是件简单的事,M4或H7才可完美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