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两个信号会不会相互干扰?

楼主(2024-10-11):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这个1ms 计时器,两个信号会不会相互干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flag1ms = 1; //1ms标志
      flag1ms1 = 1; //1ms标志

    sess++; //毫秒

    if(sess==1000) //1000毫秒 =1s
    {
      sess=0;//ms 等于0
      ses++; //s 加1

    }
    }

网友A:
两个变量在不同的存储区,不会有干扰问题。。

网友B:
flag1ms = 1; //1ms标志
      flag1ms1 = 1; //1ms标志  分别是两个内部ram的数值,
主要是看在单片机运行过程中软件怎么改变了它们的值, 程序没有改变它们的值,它们的值就不会变动.

如果有意外变动, 那就要仿真排查软件的bug.
来自硬件的干扰:如电源电压杂波等原因也需要做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