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AD集成库无法识别?

楼主(2024-10-11):
请教为什么Altium Designer集成库无法识别

网友A:
你是想加载库加载不了还是想打开集成库编辑其中的元件打开不了?就一个图,还不是全图,都看不明白。如果想打开集成库编辑其中的元件要在FILE-open里面选择集成库文件解压后才能够打开编辑的。如果是加载不了集成库那就可能是库文件损坏或者库文件的版本与你安装的AD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