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 实在没看懂了 电池是12V的

楼主:
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  实在没看懂了  电池是12V的

网友A(2024-10-13):
1、Q1这一部分的电路是用于驱动灯亮灭的,增加驱动能力,很常见的驱动电路,
2、Q2、Q3这一部分的电路,我看了你的原理图,是和12V转1.2V的电源电路关联的,
EN1的控制信号:低电平时,Q3导通,将R22电阻接入到电源芯片FB的反馈脚;高电平时,不接R22。可以说这一部分电路是用于调节输出电压1.2V的。
3、K1按键,这个不用说就是按键控制电路,该信号可以用于控制别的电路,
4、最后一个Q4这一部分电路,DATA1是输入控制信号,用与控制DATA2、DATA和COM-1P的信号,对于这三个信号用来干嘛,这个得看单片机MC32F7073-16P的软件是怎么处理的

最后,你问的这个电路,信号都有连着单片机MC32F7073-16P,就看软件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