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分电路什么作用?没看懂 第二个是电池回路保护电路?控制B-和GND的导通或者...

楼主(2024-10-11):
这两部分电路什么作用?没看懂。第二个是电池回路保护电路?控制B-和GND的导通或者断开?

网友A:
过压保护电路,发生过压时,Q2/3导通,控制Q1导通,把tr3/4关断,前提是acc为高电平才有效,如果acc低电平,保护电路则关闭。不知道为何那么设计,也看不到全部电路无法进一步分析。

网友B:
ACC交流控制保护和半波整流bat

网友C:
过压保护,右边那个是控制电池负极通断的,过压时Q3输出高给Q1基极,Q1拉低VGS,TR3、TR4关断,BAT-与AGND和GND断开,ACC是在未过压时开关12V的(高打开),当过压时,ACC不起作用,TR1被Q2输出的高电平强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