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检测芯片的防止噪声干扰,延迟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
MC3423误导通,防止噪声干扰的电容容量怎么计算, 1UF的电容,是不是13毫秒。

网友A(2024-10-11):
为什么会选MC3423这颗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选MC3423这颗芯片的?

你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吗

tl431+运放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