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数字温度计的电子设计,可以切换摄氏度和华氏度

楼主(2024-10-11):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上某宝上开介价,想白漂呵呵呵

网友B:
我不清楚你测量什么的温度,有MAX6675(可测量1024摄氏度),DS18B20,DHT11,热敏电阻(成本最低)等。

网友C:
1.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电路简单。
2.数字温湿度传感器DHT11,电路及程序与DS18B20差不多。
3.模拟热敏传感器,加ADC效果也不错。
以上都做过案例,仿真及实物都有,至于摄氏度和华氏度切换,程序算法简单易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电路简单。
2.数字温湿度传感器DHT11,电路及程序与DS18B20差不多。
3.模拟热敏 ...

数字温度传感器  推荐个最准的型号

网友E:
华氏温度=摄氏温度×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