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这样接是否可以实现正反接都可以工作?恒流电阻计算是否合理?

楼主:
桥堆这样接是否可以实现正反接都可以工作?恒流电阻计算是否合理?

网友A(2024-10-12):
可以实现防反接,但是一般在使用电池的电路里面一般对功耗都有一定的要求,桥堆接在这里自身是有一定功耗的所以大家比较喜欢用MOS管来实现防反接。

网友B:
桥堆3、4脚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防反接,但是一般在使用电池的电路里面一般对功耗都有一定的要求,桥堆接在这里自身是有一定功耗的 ...

我要实现的并不是防止反接  我想要的功能是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网友D:
正反接都可以工作的,只是桥堆是有压降的

网友E:
就是前面加了一个桥式整流没啥问题,对LED灯恒流而言这个电阻值应该没问题,如果想更精密的话可以用一个10R+4.3R 的1%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实现的并不是防止反接  我想要的功能是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前面加了一个桥式整流没啥问题,对LED灯恒流而言这个电阻值应该没问题,如果想更精密的话可以用一个10R ...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