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钟调时问题

楼主(2024-10-12):
这个程序是在网上找到的,硬件搭建完成后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电子钟从00:00开始走,但是按调节按钮后电子钟显示01:01,松开后又进入走时状态,不管是单击,双击,多击,或按住不放等待几秒后都是进入走时状态,不能调节时间,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

//下载时选择片内RC振荡12M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P3^0; //引脚定义
  sbit clk=P3^1;
sbit sck=P3^2;
sbit SDA=P3^3;
sbit SCL=P3^4;
sbit set=P3^5;
bit ack; //应答位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年
//#define bcd_hex(bcd) ((((uchar)bcd) & 0xF0) >> 4) * 10 +  (((uchar)bcd) & 0x0F) //8421码转16进制
//uchar bcd_hex(uchar bcd){return((bcd/16*10)+(bcd&0x0f));}
//#define hex_bcd(hex) (((u8)hex) % 10) + ((((u8)hex) /10) << 4)//16进制转8421码

void delayus(uint us) {while(--us);}
void Start_I2C(void){SDA=1;delayus(1);SCL=1;delayus(5);SDA=0;delayus(5);SCL=0;delayus(2);} //I2C开始
void Stop_I2C(void) {SDA=0;delayus(1);SCL=1;delayus(5);SDA=1;delayus(5);} //I2C停止
void SendByte_595(uchar date); //74hc595发送字节时序
void  SendByte_3231(uchar date); //ds3231发送字节时序
uchar write_byte_3231(uchar addr,uchar write_date);//指定地址写入字节
uchar RcvdByte_3231(void); //ds3231接收字节时序
void  Ack_3231(bit a); // 发送应答与否
uchar read_current(void);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uchar dat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de uchar code_led[]={
0x40,  // 0
0x79,  // 1
0x24,  // 2
0x30,  // 3
0x19,  // 4
0x12,  // 5
0x02,  // 6
0x78,  // 7
0x00,  // 8
0x10,  // 9
0x08,  // A
0x03,  // B
0x46,  // C
0x21,  // D
0x06,  // E
0x0E  // F
    //0x00
};

void main()
{
uint  d=0;//点闪计时
uchar i;
uchar miao,fen,shi,ri,yue,nian;
uchar w[4];
//uchar n=20,y=10,r=3,s=14,f=16,m=31;//调整时间用
while(1){
////////////////////////////

d=d+1;
if(d%1000==0)
{
if(miao!=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
   d=0;
   miao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fen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shi =read_random(DS3231_HOUR);
   ri  =read_random(DS3231_DAY);
   yue =read_random(DS3231_MONTH);
   nian =read_random(DS3231_YEAR);

   w[0]=code_led[shi/16];w[1]=code_led[shi%16];
   w[2]=code_led[fen/16];w[3]=code_led[fen%16];
//   w[0]=code_led[fen/16];w[1]=code_led[fen%16];
//   w[2]=code_led[miao/16];w[3]=code_led[miao%16];
   for (i=0; i<4; i++) SendByte_595(w[i]); sck=0;delayus(5);sck=1;delayus(5);
}
}
if(d==26000)
{
  w[1]=code_led[shi%16]^0x80;
  w[2]=code_led[fen/16]^0x80;
//  w[0]=code_led[fen/16];w[1]=code_led[fen%16]^0x80;
//  w[2]=code_led[miao/16]^0x80;w[3]=code_led[miao%16];
  for (i=0; i<4; i++) SendByte_595(w[i]); sck=0;delayus(5);sck=1;delayus(5);
}
/////////////////////////////////////

   while(set==0)
   {
w[0]=code_led[yue/16];w[1]=code_led[yue%16];
    w[2]=code_led[ri/16]^0x80;w[3]=code_led[ri%16];
for (i=0; i<4; i++) SendByte_595(w[i]); sck=0;delayus(5);sck=1;delayus(5);

//   write_byte_3231(DS3231_SECOND,m/10*16+m%10);
//   write_byte_3231(DS3231_MINUTE,f/10*16+f%10);
//   write_byte_3231(DS3231_HOUR,s/10*16+s%10);
//   write_byte_3231(DS3231_DAY,r/10*16+r%10);
//   write_byte_3231(DS3231_MONTH,y/10*16+y%10);
//   write_byte_3231(DS3231_YEAR,n/10*16+n%10);
     }
}
}
void SendByte_595(uchar date){uchar i;for(i=0;i<8;i++){clk=0;delayus(2);date<<=1;din=CY;delayus(5);clk=1;delayus(5);}}//595移位输出
void SendByte_3231(uchar date)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 (i=0;i<8;i++){date<<=1;SDA=CY;delayus(1);SCL=1;delayus(5);SCL=0;}
delayus(2);SDA=1;delayus(2);SCL=1;delayus(3);//释放SDA 准备接收应答信号
if(SDA==1)ack=0;else ack=1;    //检测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2);
}
uchar RcvdByte_3231(void)//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uchar i;
  uchar date=0;
  SDA=1;
  for(i=0;i<8;i++)
  {
   delayus(1);
   SCL=0;delayus(5); SCL=1;delayus(3);
   date=date<<1;
   if(SDA==1)date+=1; delayus(2);
   }
  SCL=0;
   delayus(2);
   return(date);
}

void Ack_3231(bit a){if(a==0)SDA=0;else SDA=1; delayus(3);SCL=1;delayus(5);SCL=0;delayus(2);}  //发送应答与否

// uchar write_byte_3231(uchar addr,uchar write_date)
// {
// Start_I2C();
// SendByte_3231(DS3231_WriteAddress);//呼叫ds3231传送
// if(ack==0)return 0;
// SendByte_3231(addr);//送地址
// if(ack==0)return 0;// 无应答退出
// SendByte_3231(write_date);//送数据
// if(ack==0)return 0;// 无应答退出
// Stop_I2C();
// delayus(10);
// return 1;//  发送成功
// }

uchar read_current(void)
{
uchar read_date;
Start_I2C();
SendByte_3231(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return 0;// 无应答退出
read_date=RcvdByte_3231();
Ack_3231(1);//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非应答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e;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Start_I2C();
  SendByte_3231(DS3231_WriteAddress);//呼叫ds3231传送
  if(ack==0)return 0;// 无应答退出
  SendByte_3231(random_addr);
  if(ack==0)return 0;// 无应答退出
  return (read_current());
}

电路图
补充一下, 单片机用的是STC15L104W,我用的是STC15W104,网上查是可以直接代换的。

网友A:
使用 状态变量,按动按钮时候,依次进入 调日时分,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你这程序都不是完整的啊,没实现调整时间的功能,而且最好增加一个状态变量,来判断当前是显示时间还是调整时间的模式。

楼主:
这个状态变量怎么写呢

网友B:
void main() {
    uchar mode = 0; // 0显示模式、1调时模式

    while (1) {

    if (set == 0) {
        mode = 1 - mode; // 切换模式
        delayus(1000); // 防抖
    }

    if (mode == 1) {
        // 在此处添加调整时间的逻辑
        // 比如按下其他按钮来增加/减少时间
    }
  }
}

楼主:
尝试写了一下,没成功,整不明白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尝试写了一下,没成功,整不明白了,求高人指点

只有一个set按键是如何控制数值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set按键是如何控制数值加减?

是他原来就这样设定的,但在程序中不知哪里是写按键使用逻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 {
    uchar mode = 0; // 0显示模式、1调时模式

怎样写调整时间的逻辑,没有其他按钮了,除非复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样写调整时间的逻辑,没有其他按钮了,除非复用

4位冒号数码管时钟 单键调时 仿真.rar (128.22 KB, 下载次数: 4) 给你一个单键调时的例子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单键调时的例子参考

谢谢,我试着改一下看看

网友E:
学习郭老师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