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恒温控制程序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24-10-12):
PID恒温控制出现可以加热,但是不能关闭加热,大佬们帮忙看下是啥问题?设置温度为40度。

**********************************************************************************************************************/
/*********************************************************************************************************************/

#define INT_TIME                        1000        //定时时间,单位为us

#define        TH_VAL                                (unsigned char)((0x10000 - (INT_TIME*(FOSC/1000))/12000)>>8)
#define        TL_VAL                                (unsigned char)((0x10000 - (INT_TIME*(FOSC/1000))/12000))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每1ms产生中断
{
        TH0 = TH_VAL;
        TL0 = TL_VAL;
        count++;
        if(count>=10)                                //10ms
        {
                cnt++;                                //计数
                count=0;
        }

//        P03 = ~P03;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TMOD&0xFC)|0x01;                 //模式选择: 定时器0,模式1。
        TH0 = TH_VAL;                                    //高8位装初值
        TL0 = TL_VAL;                                    //低8位装初值

        TR0 = 1;                                               //定时器0使能
        ET0 = 1;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 = 1;
//        PT0 = 1;                                               //设置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为高优先级
}
/***********************************************************************************
函数名称: ADC_Init
功能描述: 初始化ADC寄存器(设置ADC时钟、设置采样时间、选择ADC参考电压)
输入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void ADC_Init(void)
{
//         ADCON = AST(0) | ADIE(0) | HTME(7) | ADCALE(1) | VSEL(ADC_REF_INNER);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内部1.5V
        ADCON = AST(0) | ADIE(0) | HTME(7) | ADCALE(0) | VSEL(ADC_REF_VDD);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VDD
         ADCFGL = ACKD(7);
        P06F = P06_ADC8_SETTING;                                                                                                //设置P0.6为ADC引脚功能
}

/***********************************************************************************
函数名称: Get_AdcValue
功能描述: 获取ADC转换数值
输入参数: channel ADC通道号
返 回 值: ADC值
***********************************************************************************/
unsigned int Get_AdcValue(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CFGL = (ADCFGL&0xE0) | ADCHS(channel);                //选择ADC通道
        ADCON |= AST(1);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ON & ADIF));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ON |= ADIF;                                                                        //清除ADC中断标志
        AD_Value = ADCDH*256 + ADCDL;                                        //读取AD值
        AD_Value >>= 4;

        return AD_Value;
}
/*********************************************************************************************************************/
struct _pid{
        float Set_WD;                        //设定值
        float Actual_WD;                //实际值

        float err;                                //偏差
        float err_last;                        //上一次偏差
        float err_next;
        float Kp,Ki,Kd;
        float voltage;                        //电压值
        float integral;                        //积分值
}pid;
void PID_INIT()
{
        pid.Set_WD=0.0;
        pid.Actual_WD=0.0;
        pid.err=0.0;
        pid.err_last=0.0;
        pid.err_next=0.0;
        pid.voltage=0.0;
        pid.integral=0.0;
        pid.Kp=0.4;
        pid.Ki=0.5;
        pid.Kd=0.4;
}
unsigned int temp=40;                             //设置温度值
void PID_Realize(){                                   //PID控制
        unsigned int index;
        if(temp==40){temp_adc=1419;}        //100K热敏电阻40度温度值时对应的ADC值

        pid.Set_WD=temp_adc;
        pid.err=pid.Set_WD-AD_Value;
        if(pid.err>200 || pid.err<-200)
        {
                index=0;
        }
        else if(pid.err<100 || pid.err>-100)
        {
                index=1;
                pid.integral+=pid.err;
        }
        else
        {
                if(pid.err>0)
                {
                        index=(200-pid.err)/100;
                        pid.integral+=pid.err;
                }
                else
                {
                        index=(200+pid.err)/100;
                        pid.integral+=pid.err;
                }

        }
        pid.voltage=pid.Kp*pid.err + pid.Ki*pid.integral + pid.Kd*(pid.err-pid.err_last);

        pid.err_last=pid.err;

        PWM_OUT=pid.voltage*1.0;      //赋值给PWM_OUT
        if(PWM_OUT>100){PWM_OUT=100;}
}
void hot(unsigned int PWM)          //加热函数
{
        if(cnt<PWM){P07=1;}     //加热,
        if(cnt>PWM){P07=0;}    //关闭加热
        if(cnt>100){cnt=0;}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LVDCON = 0xE0;                                        //开启LVD,设置为低电压复位模式,检测电压为2.7V
#ifdef SYSCLK_8MHZ
        CKDIV = 0;                                                //系统时钟上电默认为IRCH的二分频(4MHz),运行8MHz,则CKDIV设置为0
#endif
#ifdef UART1_EN
        Uart1_Initial(UART1_BAUTRATE);
#endif
}
void main(void)
{

        P06F = INPUT | PU_EN;                //ADC脚
        P07F = OUTPUT | PU_EN;                //加热脚
        P06=1;
        P07=0;
        System_Init();
        EA = 1;                                //开全局中断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ADC_Init();                        //初始化ADC
        PID_INIT();                      //PID初始化
        while(1)
        {
                AD_Value = Get_AdcValue(ADC_CH8);        //获取温度值
                PID_Realize();   //PID运算
                hot(PWM_OUT);//控制加热
        }
}

网友A:
你控制加热的条件就这两个,你要看你控制环路实际跑出来的PWM的值是不是一直大于cnt,
if(cnt<PWM){P07=1;}     //加热,
if(cnt>PWM){P07=0;}    //关闭加热

网友B:
完整程序贴出来编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加热的条件就这两个,你要看你控制环路实际跑出来的PWM的值是不是一直大于cnt,
if(cntPWM){P07=0 ...

示波器显示加热引脚大部分都是高电平加热,只有一小会有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程序贴出来编译看看

这个就是完整的

网友C:
先分段检查,设置不同的数值,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是温度采样还是PID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