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瓦功放制作经过

楼主:
接上期贴子

准备工具如下:

1.小电钻一个。
2.钻头【高钢直柄微型麻花钻】(0.5mm、0.6mm、0.8mm、1.0mm1.2mm、2.1mm、2.5mm、3.5mm、4.2mm、5.2mm、其它)淘工厂便宜货,以后都可以用,断了也不心疼。
3.机用微型丝锥M2.5*0.45   用2.1mm打孔 。   (看情况买)
4.镀镍十字圆头带垫螺丝M2.5*0.45 。(看情况买)
5.绿油紫外光灯一个。
6.激光打印机(可以打印店解决)7.电烫斗

消耗物品
A4转印纸A4激光菲林片打印
TO22O散热片4个(尺寸:15*10*20MM)
插拔式接端子(4.8mm插簧端子,冷压插片
XH2.54mm直针 3P(50个一包,大概3-5元
UV光固化绿油。
绿色环保腐蚀剂

功放制作
双面覆铜板10cm*10cm(1片)
电子元件:
2SA1943  C5200对管(不另买,散热片用的电磁炉里)
NE5532
1w 15v稳压二极管
电阻:
2.2K 1W(4个)、10k(10个)、10(2)、3.3k(6个)、330(6个)、150(4个)。
电容:
电解电容100uf*35v(6个)、方正电容[(104,4个)(154,2个)]、独石221。

电路板图
电路部分

这一版是最满意的
功放的电源部分还没制作,怕炸机了。后面的保护喇叭,没制作。

3D浏览图

调音部分

画的比较粗糙,空间比较小,用的贴片电阻,和电容。

调音电源部分

测试成品图

附视频测试没炸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zNjk5MzEyNA==.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playMode=pugv

附件里有电路板制作图。

网友A(2024-10-14):
牛!蓝牙,有就更好玩一些

网友B:
看这个机箱的厚度,功率管可以完全平躺固定在机箱底板上,比那个袖珍散热器强十倍!试试看

网友C:
功率管的位置没设计好,不好安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