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51单片机的双机有线通信装置设计 程序电路原理图

楼主:
设计基于STC15F2K60S2单片机的串行通信,通过四行三列矩阵键盘作为输入设备,实时扫描按键按下情况,经键盘扫描程序进行处理,输出相应的键值并送入串行口1数据发送缓冲器,等待一帧数据发送完成。运用串行口1中断,读取串口1接收数据缓冲器内的数据,经过接收数据处理程序的处理,将不同数据接收的次数转换为BCD码,并和本次接收的数据一同送数码管显示,达到双机通信并显示的目的。系统硬件包括单片机串行通信模块、矩阵式按键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等三部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data P0
#define led_bit P1
#define KEY P2
uchar k = 10;
uchar m = 10;
uchar n = 10;
uchar r_data = 10;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共阴极字形码{0,1,2,3,4,5,6,7,8,9,不显示}
uchar code key_code[] = {0x57,0x6e,0x5e,0x3e,0x6d,0x5d,0x3d,0x6b,0x5b,0x3b};        //键码{[4,2];[1,1];[1,2],[1,3];[2,1];[2,2];[2,3];[3,1];[3,2];[3,3]}
uchar code scan_con[4] = {0x0E,0x0D,0x0B,0x07};                                                                        //位扫描字{1,2,3,4}
/*-----------------------------------------------1ms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1ms(int t)
{
        int i,j;
        for (i = 0;i < t;i++)
        for (j = 0;j < 120;j++);
}
/*---------------------------------------------键盘扫描发送子函数--------------------------------------------------*/
uchar keyscan()
{
        uchar X,Y,Z;
        uchar k;
        KEY = 0x7f;
        KEY = 0x0f;                                                        //列扫描输出全 “0”
        if(KEY != 0x0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ms(130);                                        //软件延时去干扰
                if(KEY != 0x0f)                                        //确认按键按下
                {
                        X = KEY;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的状态(列扫描键码)
                        KEY = 0x70;                                        //行扫描输出全 “0”
                        Y = KEY;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的状态(行扫描键码)
                        Z = X | Y;                                        //键码=列扫描键码+行扫描键码(按位相与)
                        for(k = 0;k <= 9;k++)
                        {
                                if(Z == key_code[k])        //查表得键值
                                {
                                        SBUF = k;                        //将键值送入发送缓冲器
                                        while(TI == 0);                //等待发送过程结束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
                        }
                }
        }
        else KEY = 0x7f;                                        //恢复扫描线为输入状态
        return(10);
}
/*--------------------------------------------串行口1中断接收函数--------------------------------------------------*/
void Serial_ISR(void) interrupt 4
{
        uint a,b,c,d,e,f,g,h,i,j,num;                //定义0-9各数字接收次数变量和BCD运算变量
        if(RI == 1)                                                //判断是否为接收中断
        {
                r_data = SBUF;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
                switch(r_data)                                        //分析所接收到的数据
                {
                        case 0x00:++a;num = a;break;
                        case 0x01:++b;num = b;break;
                        case 0x02:++c;num = c;break;
                        case 0x03:++d;num = d;break;
                        case 0x04:++e;num = e;break;
                        case 0x05:++f;num = f;break;
                        case 0x06:++g;num = g;break;
                        case 0x07:++h;num = h;break;
                        case 0x08:++i;num = i;break;
                        case 0x09:++j;num = j;break;
                        default:num = num;
                }
                if(num <= 9)                                        //一位十进制数的BCD码
                {
                        k = 10;
                        m = 10;
                        n = num;
                }
                else if(num <= 99)                                //两位十进制数的BCD码
                {
                        k = 10;
                        m = num / 10;
                        n = num % 10;
                }
                else                                                        //三位十进制数的BCD码
                {
                           k = num / 100;
                        m = (num - k * 100) / 10;
                        n = num % 10;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display()
{
        led_bit = scan_con[0];                                //送位选码
        led_data = table[r_data];                        //送段码
        delay1ms(1);
        led_bit = scan_con[1];
        led_data = table[k];
        delay1ms(1);
        led_bit = scan_con[2];
        led_data = table[m];
        delay1ms(1);
        led_bit = scan_con[3];
        led_data = table[n];
        delay1ms(1);
        return(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 = 0x20;                                                //实用定时器T1方式2(8位自动重装初值)
        TH1 = 0xf4;                                                        //244
        TL1 = 0xf4;                                                        //波特率为2400
        TR1 = 1;                                                        //启动定时器T1
        SCON = 0x40;                                                //设定串行口1为方式1
        REN = 1;                                                        //允许串行口1接受数据
        ES = 1;                                                                //开放串行口1中断
        EA = 1;                                                                //开放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执行键盘扫描程序
                display();                                                //执行数码管显示程序
        }
}

原理图和以上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