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大于200W的桌面充电器,想找一个市电交流转DC的电路

楼主(2024-10-14):
想做一个像是手机充电器一样的充电台,后级打算采用英集芯的快充方案,同时做四五个端口,要求前级要大于200w,最好是24V到48V的电压,我在网上找开源方案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像是开关电源的方案,而且都是没有变压器参数的,(在公司用,不考虑效率)能否给个前级市电转dc原理图方案,或者开源方案,体积尽量小,价格尽量低,参数要全

网友A:
买个二手24V 10A电源裸板,大把的。

网友B:
游戏本电源有150w以上在,抄一个游戏本电源的方案就可以。只做一俩个的话就直接买个游戏本电源,改输出部分反馈及滤波电路。

网友C:
如果不是量产方案就简单,买400W的适配器便宜的就50块左右,后级用英集芯方案做多口快充,网上买个多口的壳子用用

网友D:
24V30A的电源,在马云家有大把的
但如果只是个人用,并不推荐这种DIY的东西,直接买成品好点
如果是爱好或者是测试用,那就买一个成品PCB板,充电部分画在另外一个PCB,然后通过焊线,组装到一个盒子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源要做好不容易,还是现成的比较好

网友F:
用闲置的电脑开关电源稍微改装加上USB插座, 就是很好的大于200W的桌面充电器了.

网友G:
你可以尝试一下cspc服务器电源做前极,大于200w,效率高价格低,有保护电路,纹波也较低,负载也不虚标,做工也比大部分自制的好,也有相关参数表,就是体积非常大。

但是你的前级要求大于200w,功率太高了,就不可能在体积小和散热好以及效率高等方面兼得,必然得放弃一部分。考虑到你要做多个端口,和电源使用的稳定性问题,要么就像楼上说的用笔记本电源来供电,要么就买开关电源做前极。真要自己设计一个是成本过高(仅仅考虑比较好的电容和整流桥就比较贵了),另一个就是安全问题(对于接大电流和大电压的设备要考虑方面的太多了)。

最近我也想做PD的快充方案,也考虑过不少问题,感觉后极电路的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前级的dc转直流是远远比不上相对成熟可靠的成品的。最后就选了个比较安静的cspc电源,抄了部分霜秋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