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相关的规定不理解

楼主(2024-10-14):
In是指熔断器的额定电流 。1.7倍的In熔断器不就熔断了吗,怎么能连续通过

网友A:
首先,我们来澄清几个概念:

额定电流(In):这是熔断器在标准环境条件下能够长期安全通过的最大电流。
熔断特性:熔断器在不同电流下的熔断时间,通常用时间-电流曲线表示。
安全裕量: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设计时通常会给熔断器留有一定的安全裕量,即允许其短时间内通过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
为什么熔断器能在1.7倍额定电流下连续通过一段时间?

熔断特性曲线: 熔断器的熔断时间与电流大小密切相关。当电流略微超过额定电流时,熔断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熔断。这是因为熔断器内的熔体需要吸收足够的热量才能达到熔点。
安全裕量: 为了应对负载电流的波动或短时的过载情况,熔断器通常设计有较大的安全裕量。也就是说,熔断器可以在短时间内承受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而不立即熔断。
环境温度的影响: 环境温度会影响熔断器的熔断特性。在低温环境下,熔断器的熔断时间会延长。
为什么标准规定熔断器能连续通过1.7倍额定电流?

保护设备的灵敏度: 如果熔断器的熔断电流设定过低,则容易误动作,频繁跳闸,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考虑负载的启动电流: 电机等负载在启动时往往需要较大的电流,如果熔断器额定电流设置过低,则可能在启动时就熔断。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适当的裕量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避免因轻微的过载而频繁更换熔断器。
需要注意的几点:

连续通过时间: 熔断器在1.7倍额定电流下能连续通过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过载时间过长,熔断器最终还是会熔断。
环境温度的影响: 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影响熔断器的熔断特性,因此在选择熔断器时需要考虑工作环境的温度。
熔断器的种类: 不同类型的熔断器具有不同的熔断特性,在选择熔断器时需要根据负载的特性和保护要求进行选择。
总结:

熔断器能在1.7倍额定电流下连续通过一段时间,是基于其熔断特性、安全裕量和环境温度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这个设计是为了在保证设备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系统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