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声控模块怎样加个延时电路

楼主(2024-10-14):
类似这个模块,LM393比较器用了一路,它的输出是和输入同步的,输入消失也就没输出了,因为功能简单,后边不想搞单片机,怎么给加个RC延时?是再利用另一路比较器吗?还是在9014和比较器反相端之间加?
谢谢!

网友A:
把LM393换成LM358,一级比较,一级做单稳延时,具体电路百度一下...

网友B:
可以用单稳态芯片CD4098延时,要求延时时间长的话可以用个D触发器触发,延时时间可以用个计数器,到了计数时间将D触发器复位

网友C:
电解电容器加电阻,简单延时

网友D:
延时有严格要求的,可以用32768有源晶振加74HC191与CD4020。

网友E:
大概是这样, 举倒二个方案
C1,R1(C2,R6) 决定延时时间, D1(D2),比较器(N-MOS)漏电大概是?? nA级, 电容选择耐压高点自身漏电会少些.
延时可能, 几分钟吧,具体要试验.

网友F:
延时10秒可使用rc的方式,只需要使用1/2的393就可以实现。超过10秒使用其他定时芯片更为合适了。

网友G:
问个问题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严谨,注定玩不转,要加延时多久,几秒钟还是几分钟还是几个

小时甚至几天,几秒钟和几分钟几个小时方案都不一样,让大家如何回答

网友H:
104换个电阻串联电解电容即可。

网友H:
S9014右边的104

网友E:
在原电路上修改, 有点费事,因为现在电路板大多用贴片元件了,空间比较小.

如果空间大, 可以放下元件, 也可以在原电路板修改. 断开一处, 增加3个元件.  有声音后,当C保持低电压时, 就是延时保持. 当C的电压升到可调电阻的电压时,就结束延时.

网友I:
啥年代了 还分立元件?  直接买个几毛钱 的 延时集成块 , 一两个外围元件, 就搞定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工的指导。最终我又用了393另一个比较器,经过调整RC,可以延时1分钟左右。当然按11楼的应该也行的,但确实不好在原电路上修改。感谢!
我现学瞎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