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0808的数字电压表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4-10-14):
该数字电压表由 AT89C51 单片机和 ADC0808 模数转换器组成,用于测量并显示模拟电压。电位器(RV2)产生的模拟电压通过 ADC0808 转换为数字信号,单片机读取并处理该数字量,结果通过数码管显示。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imer0.h"
sbit OE=P2^1;
sbit ST=P2^2;
sbit EOC=P2^0;
sbit CLOCK=P2^4;
////////////////
sbit C1 = P2^6;
//这里写的C2,其实是从右往左数得,但是在接线的时候标的是1号口
sbit C2 = P2^7;
sbit Dp = P2^5;

table[10] =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nsigned int data dis[3] = {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getData;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
{
    int i, j;
    for(i = 0; i < t; i++)
        for(j = 0; j < 50; j++);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关闭adc0808输出
        OE = 0;
                                        //ADC的启动标志是从低到高持续一小段时间,再变低,然后一直维持低电平
        ST = 0;//低
        ST = 1;//变高
        _nop_();//保持
        _nop_();//保持高一小段时间
        ST = 0;//变低
        delay(10);//这里给一段时间给ADC进行处理,模数转换
                                        //ADC启动处理过程完毕

                                        //在转换过程中,EOC会出现低电平,但处理完毕会输出高电平
                                        //所以我们检查高电平
        if (EOC == 1) {
                                                                        //给adc输出信号
            OE = 1;
                                                                        //单片机获取P0八位的值
            getData = P0;
                                                                        //停止输出
            OE = 0;
                                                                        //将获取到的数据,取出整数位的值
            dis[1] = getData / 51;

                                                                        //将小数取出来
            dis[2] = getData % 51;
                                                                        //乘10,使它可以与51相除
            dis[2] = dis[2] * 10;
                                                                        //得到的商就是小数部分的数值
                                                                           dis[0] = dis[2] / 51;

                                                                        //这里关闭第二位数码管,这里是从左往右数的
            C1 = 0;
                                                                        //打开第一位数码管
            C2 = 1;
            Dp = 0;//显示小数点,单独走线,直接显示,低电平触发
                                                                        //将对应数字的段选码放入P1传给LCD
            P1 = table[dis[1]];  // 显示第一位
                                                                                                //延迟,产生视觉暂留的效果
            delay(10);
                                                                        //和整数部分一样的操作
            C2 = 0;  // 关闭第一位
                                                                           C1=1;
                                                                           Dp=1;
                                                                           P1=table[dis[0]];
                                                                }
                                                        }
                                                }

                                                ///中断函数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OCK=~CLOCK;

}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