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程序能不能合并到一个单片机上,分别显示到两个数码管上?

楼主(2024-10-14):
想用一个单片机,同时实现 频率计功能,和计数器功能,目前是两个单片机各一个功能。
想法就是两个数码管,一个显示通断次数的计数器,一个显示频率。

网友A:
可以合,合并的时候,注意的时序就好。

网友B:
搞个按键切换二个功能

网友C:
单独两个程序合并是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的,你可以通过设置中断来完成,如果两个功能是要同时使用并同时显示的话,那就要控制好时序以及采样频率和显示刷新频率等等。老实说,两个程序简单合在一起会产生很多问题的,还要查BUG修改,倒不如重新编写一个程序

网友D:
可以实现,单片机引脚够用的话,要重新改电路,改重新。

网友E:
功能实现上当然可以,但不是简单的堆砌。

网友F:
可以实现的, 复杂的单片机的功能,都是由这些单一的功能模块堆砌而成的. 就是通过模块化的c, h程序文件加到工程文件里面实现的.

网友G:
频率和计数切换显示、同时显示都可以,这在单片机项目开发中算是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