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市电电压采样问题

楼主:
图中是合泰电磁炉的电压采样电路,通过二极管整流滤波后(实际全桥整流滤波)经过多个电阻分压以后得出一个5v范围内的电压连接到单片机的AD引脚。疑问点:单片机如何根据这个分压后的电压算出实际的市电电压。求大佬们百忙中解疑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万分感谢!

网友A(2024-10-16):
我国市电频率是50Hz周期是20ms。在20ms里平均分成N个AD采样点,每个点先平方然后相加,再求平均,再开平方就得到当前电压的采样数据,最后再乘上系数(1AD值代表的电压值)就可以了。看这电路要求不高的话就多点AD采样值求平均,再乘以系数。

网友B:
OPV脚上的电压乘以71.5就是市电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V脚上的电压乘以71.5就是市电电压。

这个71.5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通过220/分压后电压,还望大佬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国市电频率是50Hz周期是20ms。在20ms里平均分成N个AD采样点,每个点先平方然后相加,再求平均,再开平方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