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钻充电器误解

楼主(2024-10-15):
16V锂电钻配的线充
新买了个座充

座充拆机正面

座充拆机反面

新买了个座充,结果发现座充的充电是从正极到T之间充电的,而我的16V电池的T极和正极之间有7v左右的电压,T极对地没有电压也不导通。感觉T极因该是热敏电阻,不知道大家的充电器都是这样的还是我买错了充电器。

网友A:
一般手电钻锂电座充都是正极接电池的"+" 极,负极接电池的"T "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电钻锂电座充都是正极接电池的"+" 极,负极接电池的"T "极。

非常感谢,你说的是对的。我拆了一个报废的电池组,内部确实是+极和线充的电源座+极相连,T极和电源座的-极相连。T极和电池组-极测量不通是因为电池组-极有保护场效应管,所以万用表量不通。我生怕买错了充电器充坏电池,这下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