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稳压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
这种稳压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A(2024-10-15):
DO-213AA 封装,型号太多

网友B:
串联一个电阻后,两端加个直流电压,直接测量稳压管两端电压好了。

网友C:
这种贴片式的太难找型号了,知道稳压电压都没有多大用,不知道耐压值呢。贴片的二极管三极管的丝印都太乱了。

网友D:
         以前稳压管不知道稳压值,在电话线上并联测量电压就可得到稳压值。注意极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贴片式的太难找型号了,知道稳压电压都没有多大用,不知道耐压值呢。贴片的二极管三极管的丝印都太乱了 ...

电流值

网友E:
MDD的M1或者M7,  也就是1N4001,或者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