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芯片

楼主(2024-10-15):
寻找图片的芯片,代用也可以。

网友A:
我不确定你芯片是什么设备上负责什么功能,需要知道是什么板子上拆下来的以及反推原理图,数字逻辑的可以用FPGA或CPLD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你芯片是什么设备上负责什么功能,需要知道是什么板子上拆下来的以及反推原理图,数字逻辑的可以用 ...

我要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