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按键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4-10-16):
图一为原先代码,触摸芯片是ADPT008,低电平触发,现在更换新的ADPT008改为了高电平触发,图二是改过的程序,执行不了,请教大佬,主控芯片为STC15F2K60S2

楼主:
测过触摸芯片连接15F2K60S2的引脚是有高电平的,5V

网友A:
这问题贴上 ADPT008与stc芯片接口连接图比较好分析。
调试在话建议先直接输出ADPT008在输出数据,然后根据输出状态做分析,不然悄期待在状态有可能被if语句过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贴上 ADPT008与stc芯片接口连接图比较好分析。
调试在话建议先直接输出ADPT008在输出数据,然后根据 ...

ADPT008与STC芯片接口相连,串有1k电阻。
触摸后ADPT008输出5v,STC接口也能测出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PT008与STC芯片接口相连,串有1k电阻。
触摸后ADPT008输出5v,STC接口也能测出5V

那么不触摸时是浮空还是接地?
有原理图可以更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不触摸时是浮空还是接地?
有原理图可以更好分析

接地的,现在的情况是这程序偶尔能执行一次,很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的,现在的情况是这程序偶尔能执行一次,很不稳定

请提供完整代码(最少都提供KeyReadPort的代码)
和原理图
不然慢慢等有没有大师帮你算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完整代码(最少都提供KeyReadPort的代码)
和原理图
不然慢慢等有没有大师帮你算卦吧

KeyReadPort就是P0的值,P0连的是触摸芯片,
原理图没有呀,触摸芯片和主芯片都是直连的,就是ADPT008换过了,之前触摸是触发低电平,现在新的ADPT008是触发高电平

网友C:
估计楼主P0口设置成双向了吧?双向会有一个弱上拉使没有触摸时电压不为0,应该将P0设置成开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