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ADS1120 SPI驱动程序

楼主(2024-10-16):
#include "ADS1220.h"

void ADS1220SendByte(u8 Byte)
{
        //HAL_SPI_Transmit(&hspi1,&Byte,1,10);
        SPI2_ReadWriteByte(Byte);
}
unsigned char ADS1220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SData = 0xff ,Result = 0;
        Result = SPI2_ReadWriteByte(S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SData,&Result,1,10);

        return Result;
}
/*
******************************************************************************
higher level functions
*/

void ADS1220ReadRegister(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 pData)
{
   int i;

        /* send the command byte */
        ADS1220SendByte(ADS1220_CMD_RREG | (((StartAddress<<2) & 0x0c) |((NumRegs-1)&0x03)));
           /* get the register content */
        for (i=0; i< NumRegs; i++)
        {
                *pData++ = ADS1220ReceiveByte();
        }

        return;
}
void ADS1220WriteRegister(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char * pData)
{
        int i;
           /* send the command byte */
        ADS1220SendByte(ADS1220_CMD_WREG | (((StartAddress<<2) & 0x0c) |((NumRegs-1)&0x03)));
    /* send the data bytes */
        for (i=0; i< NumRegs; i++)
        {
                ADS1220SendByte(*pData++);
        }
           return;
}
void ADS1220SendResetCommand()
{

           /* send the command byte */
        ADS1220SendByte(ADS1220_CMD_RESET);

           return;
}
void ADS1220SendStartCommand()
{

   /* send the command byte */
        ADS1220SendByte(ADS1220_CMD_SYNC);

    return;
}
void ADS1220SendShutdownCommand()
{

           /* send the command byte */
        ADS1220SendByte(ADS1220_CMD_SHUTDOWN);

    return;
}

/* ADS1220 Initial Configuration */
unsigned int test[4];
void ADS1220Init(void)
{

        uint8_t ch_cfg[4]={ADS1220_MUX_3_G|ADS1220_GAIN_1|ADS1220_PGA_BYPASS, ADS1220_CC|ADS1220_DR_45, ADS1220_VREF_SUPPLY|ADS1220_PSW_SW_OFF, ADS1220_IDAC1_OFF|ADS1220_IDAC2_OFF};

        ADS1220SendResetCommand();//复位

        delay_ms(100);
        ADS1220WriteRegister(ADS1220_0_REGISTER,4,ch_cfg);//配置4个寄存器
        delay_ms(100);

        //ADS1220SendShutdownCommand();
        ADS1220SendStartCommand();
}

long ADS1220ReadData()
{
        long Data;

        /* send the command byte */
        ADS1220SendByte(ADS1220_CMD_RDATA);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
#ifdef ADS1120
        Data = ADS1220ReceiveByte();
        Data = (Data << 8) | ADS1220ReceiveByte();
        /* sign extend data */
        if (Data & 0x8000)
                Data |= 0xffff0000;
#else
        Data = ADS1220ReceiveByte();
        Data = (Data << 8) | ADS1220ReceiveByte();
        Data = (Data << 8) | ADS1220ReceiveByte();
        /* sign extend data */
        if (Data & 0x800000)
                Data |= 0xff000000;
#endif

        return Data;
}

//选择通道函数
void ADS1220_SelCh(uint8_t ch)
{
        uint8_t cfg[2]={ADS1220_MUX_0_G|ADS1220_GAIN_1|ADS1220_PGA_BYPASS};

        switch(ch)
        {
                case 0://选择通道0
                        cfg[0] = ADS1220_MUX_0_G|ADS1220_GAIN_1|ADS1220_PGA_BYPASS;
                        ADS1220WriteRegister(ADS1220_0_REGISTER,1,cfg);
                        break;
                case 1://选择通道1
                        cfg[0] = ADS1220_MUX_1_G|ADS1220_GAIN_1|ADS1220_PGA_BYPASS;
                        ADS1220WriteRegister(ADS1220_0_REGISTER,1,cfg);
                        break;
                case 2://选择通道2
                        cfg[0] = ADS1220_MUX_2_G|ADS1220_GAIN_1|ADS1220_PGA_BYPASS;
                        ADS1220WriteRegister(ADS1220_0_REGISTER,1,cfg);
                        break;
                case 3://选择通道3
                        cfg[0] = ADS1220_MUX_3_G|ADS1220_GAIN_1|ADS1220_PGA_BYPASS;
                        ADS1220WriteRegister(ADS1220_0_REGISTER,1,cfg);
                        break;
        }
}

__IO uint16_t ADS1220_Tick = 0;
uint32_t temp,data;
float Vin[4];
//循环读取4个通道
u32 ADS1220_Get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ads_ch = 3;//通道选择

  //if(ADS1220_Tick<50)return;
  //ADS1220_Tick=0;
        delay_ms(100);
        //ADS1220ReadRegister(ADS1220_0_REGISTER,4,test);
        switch(ads_ch)
  {
    case 0://读取通道0 然后切换到通道1
        temp = ADS1220ReadData();
                                Vin[0] = temp*2.048f/8388608;//转换为电压 单位V
                                ads_ch = 1;
                                ADS1220_SelCh(ads_ch);
        break;
    case 1://读取通道1 然后切换到通道2
        temp = ADS1220ReadData();
                                Vin[1] = temp*2.048f/8388608;//转换为电压 单位V
        ads_ch = 2;
                                ADS1220_SelCh(ads_ch);
        break;
                case 2://读取通道2 然后切换到通道3
        temp = ADS1220ReadData();
                                Vin[2] = temp*2.048f/8388608;
        ads_ch = 3;
                                ADS1220_SelCh(ads_ch);
        break;
                case 3://读取通道3 然后切换到通道0
        temp = ADS1220ReadData();
                                Vin[3] = (temp*5/32767.0000)+0.0005;
                                data = ((temp*5/32767.0000)+0.0005)*1000;
        //ads_ch = 0;
                                ADS1220_SelCh(ads_ch);
        break;
    }

                return temp;
}

ADS1220.h

#ifndef _ADS1220_H
#define _ADS1220_H

#include "spi.h"

#define ADS1220_NO_ERROR           0
#define ADS1220_ERROR                                -1
/* Command Definitions */
#define ADS1220_CMD_RDATA            0x10
#define ADS1220_CMD_RREG             0x20
#define ADS1220_CMD_WREG             0x40
#define ADS1220_CMD_SYNC            0x08
#define ADS1220_CMD_SHUTDOWN    0x02
#define ADS1220_CMD_RESET            0x06
/* ADS1220 Register Definitions */
#define ADS1220_0_REGISTER           0x00
#define ADS1220_1_REGISTER             0x01
#define ADS1220_2_REGISTER             0x02
#define ADS1220_3_REGISTER            0x03
/* ADS1220 Register 0 Definition */
/*   Bit 7   |   Bit 6   |   Bit 5   |   Bit 4   |   Bit 3   |   Bit 2   |   Bit 1   |   Bit 0
//--------------------------------------------------------------------------------------------
//                     MUX [3:0]                 |             GAIN[2:0]             | PGA_BYPASS
*/
/* Define MUX */
#define ADS1220_MUX_0_1           0x00
#define ADS1220_MUX_0_2           0x10
#define ADS1220_MUX_0_3           0x20
#define ADS1220_MUX_1_2           0x30
#define ADS1220_MUX_1_3           0x40
#define ADS1220_MUX_2_3           0x50
#define ADS1220_MUX_1_0           0x60
#define ADS1220_MUX_3_2           0x70
#define ADS1220_MUX_0_G                        0x80
#define ADS1220_MUX_1_G           0x90
#define ADS1220_MUX_2_G           0xa0
#define ADS1220_MUX_3_G           0xb0
#define ADS1220_MUX_EX_VREF 0xc0
#define ADS1220_MUX_AVDD           0xd0
#define ADS1220_MUX_DIV2           0xe0
/* Define GAIN */
#define ADS1220_GAIN_1      0x00
#define ADS1220_GAIN_2      0x02
#define ADS1220_GAIN_4      0x04
#define ADS1220_GAIN_8      0x06
#define ADS1220_GAIN_16     0x08
#define ADS1220_GAIN_32     0x0a
#define ADS1220_GAIN_64     0x0c
#define ADS1220_GAIN_128    0x0e
/* Define PGA_BYPASS */
#define ADS1220_PGA_BYPASS         0x01
/* ADS1220 Register 1 Definition */
/*   Bit 7   |   Bit 6   |   Bit 5   |   Bit 4   |   Bit 3   |   Bit 2   |   Bit 1   |   Bit 0
//--------------------------------------------------------------------------------------------
//                DR[2:0]            |      MODE[1:0]        |     CM    |     TS    |    BCS
*/
/* Define DR (data rate) */
#define ADS1220_DR_20                0x00
#define ADS1220_DR_45                0x20
#define ADS1220_DR_90                0x40
#define ADS1220_DR_175                0x60
#define ADS1220_DR_330                0x80
#define ADS1220_DR_600                0xa0
#define ADS1220_DR_1000                0xc0
/* Define MODE of Operation */
#define ADS1220_MODE_NORMAL 0x00
#define ADS1220_MODE_DUTY        0x08
#define ADS1220_MODE_TURBO         0x10
#define ADS1220_MODE_DCT        0x18
/* Define CM (conversion mode) */
#define ADS1220_CC                        0x04
/* Define TS (temperature sensor) */
#define ADS1220_TEMP_SENSOR        0x02
/* Define BCS (burnout current source) */
#define ADS1220_BCS                        0x01
/* ADS1220 Register 2 Definition */
/*   Bit 7   |   Bit 6   |   Bit 5   |   Bit 4   |   Bit 3   |   Bit 2   |   Bit 1   |   Bit 0
//--------------------------------------------------------------------------------------------
//         VREF[1:0]     |        50/60[1:0]     |    PSW    |             IDAC[2:0]
*/
/* Define VREF */
#define ADS1220_VREF_INT        0x00
#define ADS1220_VREF_EX_DED        0x40
#define ADS1220_VREF_EX_AIN        0x80
#define ADS1220_VREF_SUPPLY        0xc0
/* Define 50/60 (filter response) */
#define ADS1220_REJECT_OFF        0x00
#define ADS1220_REJECT_BOTH        0x10
#define ADS1220_REJECT_50        0x20
#define ADS1220_REJECT_60        0x30
/* Define PSW (low side power switch) */
#define ADS1220_PSW_SW                0x08
#define ADS1220_PSW_SW_OFF                0x00
/* Define IDAC (IDAC current) */
#define ADS1220_IDAC_OFF        0x00
#define ADS1220_IDAC_10                0x01
#define ADS1220_IDAC_50                0x02
#define ADS1220_IDAC_100        0x03
#define ADS1220_IDAC_250        0x04
#define ADS1220_IDAC_500        0x05
#define ADS1220_IDAC_1000        0x06
#define ADS1220_IDAC_2000        0x07
/* ADS1220 Register 3 Definition */
/*   Bit 7   |   Bit 6   |   Bit 5   |   Bit 4   |   Bit 3   |   Bit 2   |   Bit 1   |   Bit 0
//--------------------------------------------------------------------------------------------
//               I1MUX[2:0]          |               I2MUX[2:0]          |   DRDYM   | RESERVED
*/
/* Define I1MUX (current routing) */
#define ADS1220_IDAC1_OFF        0x00
#define ADS1220_IDAC1_AIN0        0x20
#define ADS1220_IDAC1_AIN1        0x40
#define ADS1220_IDAC1_AIN2        0x60
#define ADS1220_IDAC1_AIN3        0x80
#define ADS1220_IDAC1_REFP0        0xa0
#define ADS1220_IDAC1_REFN0        0xc0
/* Define I2MUX (current routing) */
#define ADS1220_IDAC2_OFF        0x00
#define ADS1220_IDAC2_AIN0        0x04
#define ADS1220_IDAC2_AIN1        0x08
#define ADS1220_IDAC2_AIN2        0x0c
#define ADS1220_IDAC2_AIN3        0x10
#define ADS1220_IDAC2_REFP0        0x14
#define ADS1220_IDAC2_REFN0        0x18
/* define DRDYM (DOUT/DRDY behaviour) */
#define ADS1220_DRDY_MODE        0x02

#define ADS1120

extern float Vin[4];

void ADS1220Init(void);
void ADS1220Config(unsigned char ch);
u32 ADS1220_GetData(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