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4-10-16):
稳压管标称功率1W,为什么电压乘以电流,小于1W。

网友A:
稳压管的标称功率1W是指它能够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并不是指在任何工作状态下都会达到这个功率。
稳压管的标称功率1W是一个最大值,并不是说稳压管在任何时候都会消耗1W的功率。

网友B:
这个电流是说测试电流,就是在稳压管流过这个电流时测试得到标称的稳压值其他电流会有所变化。至于最大电流,就是功率除以标称电压,当然要保证足够的散热条件。意思就是散热较好时可以承受较大功率,如果散热不好,就不要设计成标称功率。会非常热。我试过0.5W的,功率大到可以把自己的焊盘融掉,但是增加了铜箔散热后,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