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三极管

三极管

网友A(2024-10-17):
三种电平转换电路的优缺点:

1. **晶体管电平转换**:
   - **优点**:
     - 便宜:三极管常见且容易采购,价格低廉。
     - 驱动能力强:驱动能力取决于三极管,可以做到数十mA。
     - 漏电流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漏电流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 **缺点**:
     - 速度:两级三极管属于电流驱动型,加上电路和寄生电容,转换后的波形不理想,一般只能用于100K以内的信号转换。
     - 器件多:同相转换需要2个三极管以及配套的电阻,多路转换时占用空间较多 。

2. **MOS管电平转换**:
   - **优点**:
     - 驱动能力强:专用芯片的输出一般都使用了CMOS工艺,输出驱动能力强。
     - 漏电流几乎为0:内部是一些列的放大、比较器,输入阻抗非常高,漏电流基本都是nA级别。
     - 路数较多:适合对面积要求高的场合。
     - 速率高:专用芯片由于集成度较高,工艺较高,速率从数百K到数百M的频率都可以做 。
   - **缺点**:
     - 成本:专用芯片成本较高。

3. **二极管电平转换**:
   - **优点**:
     - 漏电流小:由于二极管的漏电流非常小(uA级),可以单向防止电源倒灌。
     - 容易实现:二极管、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
   - **缺点**:
     - 电平误差大:主要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较大,容易超出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 单向防倒灌:只能单向防止倒灌,不能双向防止倒灌。
     - 速度和驱动能力不理想:由于电阻限流,驱动速度和能力均不理想,只能应用在100K以内的频率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种电平转换电路的优缺点:

1. **晶体管电平转换**:

同相转换需要2个三极管以及配套的电阻,多路转换时占用空间较多-----这个什么含义  没看懂

速率从数百K到数百M的频率都可以做 ?----如果开关速度是10ns等于0.01us  1us相当于1M  那10ns相当于是100M吧???

由于二极管的漏电流非常小(uA级),可以单向防止电源倒灌----那MOS的漏电流是多少级别呢  是比二极管大 还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