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累加溢出

楼主(2024-10-16):
请教大神,定时器程序内中断一次累加1,如果没有及时归零,一直加到溢出,对整体程序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一、累加值的位宽是多少?一般不会溢出

网友A:
二、就算溢出了,如果是整形,用后值减前值仍然是有意义的

网友B:
有没有影 响,取决于你的程序设计,你在中断里累加1,溢出后,又会从0往上计数。

网友C:
自动重装模式溢出后从初值计数,否则从零计数。

楼主(2026-02-14):
我增加了程序,如果累加值超过一定值,就置为0,从0开始再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