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钟程序 要怎么办才能同时实现时间和温度?

楼主(2024-10-16):
要怎么办啊?才能同时实现时间和温度
本人小白,刚学要怎么办

网友A:
初学者?
先读懂两段代码在逻辑,然后读取时间,读取温度,同时把时间、温度发送到lcd

网友B:
将TEST1 TEST2中的代码合并一下,将各个函数中WHILE(1)上边的初始化的代码放在主函数中的WHILE(1)上边,将TEST1 TEST2中while(1)中的代码合并放在主函数中.

网友C:
你不是有时间显示函数和温度显示函数了嘛,,,指定一个按键,检测这个按键的状态,当检测到按键按下后调用这两个函数,在LCD的不同区域分别显示时间和温度就好了

网友C:
你不是有时间显示函数和温度显示函数了么,,选择一个按键检测该按键的状态,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调用时间显示函数和温度显示函数,在LCD的不同区域显示出来就行了

网友D: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STC89C52RC, STC12C5A60S2
兼容 8位8051, 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兼容 32位8051,可以用 Keil C251 编译器,双核兼容设计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DMA支持PWM, 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 P2P
135MHz-PWM支持硬件移相,16位PWM; 真12位ADC
USB, I2S, QSPI, 4组串口,I2C, SPI
LQFP48/LQFP44/PDIP40
TFPU32:【硬件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硬件浮点运算器】

名称:AI8051U-34K64-PDIP40
TFPU@108M STC8051U
34K64-PDIP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TEST1 TEST2中的代码合并一下,将各个函数中WHILE(1)上边的初始化的代码放在主函数中的WHILE(1)上边,将TES ...

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时间显示函数和温度显示函数了么,,选择一个按键检测该按键的状态,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调用时间显 ...

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E:
单片机显示时间,温度都是循序执行的, 也就是有执行程序有先后顺序的, 速度够快, 人感觉就是同时显示了.
只有多核处理器,FPGA 才是真的是同时在搞事情, 但过程复杂, 小白学到一定阶段以后, 就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