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自学奇芯微芯片需要准备什么

楼主(2024-10-17):
  请问各位大佬,自学奇芯微芯片(FT61F0A)8-bit 基于 EEPROM 的 RISC MCU,可以用什么烧录器(代替官方的)便宜方案,无C语言基础,只想学这款芯片用于设计RGB灯带产品,谢谢大家

网友A:
设计产品建议用官方烧写器,好工具可以提升效率

FMD-Link用于8-bit MCU的仿真/烧录/Touch开发。

支持联机/脱机烧录。
内置隔离芯片,让设备更安全可靠。
是Touch开发器的必备工具。
Type-C接口,便捷可靠。

网友B:
怎么像辉芒微的,是辉芒微吗,学单片机,肯定要学C语言或汇编嘛,从语言学起,再看Demo,这种芯片网上很少资源可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像辉芒微的,是辉芒微吗,学单片机,肯定要学C语言或汇编嘛,从语言学起,再看Demo,这种芯片网上很少 ...

是辉芒微的芯片,请问这样学习可以吗,从应用层面出发,反向学习推理,遇到什么学习什么

网友C:
刚开始学还是自学还找一个冷门的,你是想给自己增加难度吗。

网友D:
没有C语音基础的话,不建议用辉芒入门,网上没有视频教程。
入门还是从51开始吧,玩通51/32,这个辉芒2天就玩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C语音基础的话,不建议用辉芒入门,网上没有视频教程。
入门还是从51开始吧,玩通51/32,这个辉芒2天 ...

我现在有辉芒微的应用方案,就是想买个烧录器,捣鼓下

网友E:
入门还是STC啊,简单易懂还有免费教学视频,免费实验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