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调试时5V供电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10-17):
使用 J-Link 调试时 5V 供电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使用 J-Link 调试器是非常常见的调试手段之一。然而,有时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 J-Link 调试器的 5V 供电引脚没有输出电压,这会导致调试和下载代码失败。今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过查阅资料并实验,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本文将详细描述问题的解决过程及解决方案,帮助大家快速解决类似问题。1. 遇到的问题在使用 J-Link 调试器进行调试时,发现调试器上标注的 5V supply 引脚没有输出电压。根据项目需求,这个引脚本应该为目标板提供 5V 电源,但在实际使用中,电压一直为 0V,导致目标板无法正常运行。2. 问题分析经过查阅资料和调试器手册,发现 J-Link 调试器的 5V 电源输出并不是默认启用的。它需要通过上位机软件进行手动设置和开启。也就是说,5V 电源的输出依赖于调试器的配置状态,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软件设置来开启或关闭这个供电功能。3. 解决方案为了让 J-Link 调试器的 5V 引脚正常输出电压,我们需要通过上位机软件 J-Link Commander 进行配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步骤 1:下载并安装 J-Link 驱动和软件包首先,确保你已经安装了 J-Link Driver 软件包。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完成安装:
    前往 SEGGER 官方网站:segger 下 或者使用我所提供的软件均可    选择适合你操作系统的版本,下载并安装。安装过程非常简单,只需按照提示点击“下一步”即可。
步骤 2:启动 J-Link Commander安装完成后,在电脑左下角搜索J-link打开 J-Link Commander这个软件,这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允许我们与 J-Link 调试器进行直接的交互。不同版本的 J-Link Commander 可能在名称上有些差异,我使用的版本是 v7.29f。可输入的输入的命令
power on          # Switch target power on (接通电源)
power off         # Switch target power off (关闭电源)
power on perm     # Set target power supply default to "on" (开机默认接通电源)
power off perm    # Set target power supply default to "off" (开机默认关闭电源)

4. 进一步调试与验证
设置完成后万用表测量
完美
设置完 5V 电源输出后,建议你再次使用万用表测量 J-Link 调试器的 5V supply 引脚,确保输出电压稳定。此时,你可以继续进行调试或代码下载任务。若仍然遇到问题,可以尝试重启 J-Link 调试器,或者检查连接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