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继电器线圈是否导通

楼主:
如图目前是用两个分压电阻分压接到单片机引脚上,但不知道行不行靠不靠谱,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屏幕截图 2024-10-17

网友A(2024-10-17):
做法可行,没有问题。

网友B:
在线圈两端并上一个LED串一限流电阻,观察LED

网友C:
可以串联一个电流检测电路以确定继电器线圈是否有电流通过,检测是否正确吸合为继电器粘连检测电路。

网友D:
在三极管发射极和GND之间串联电阻采样电流最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法可行,没有问题。

主要怕这样设计继电器线圈上会一直有小电流会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在线圈两端并上一个LED串一限流电阻,观察LED

是我没表述清楚功能上需要实现的是让单片机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串联一个电流检测电路以确定继电器线圈是否有电流通过,检测是否正确吸合为继电器粘连检测电路。

也不用如此复杂来去检测电流,我不需要知道电流准确的大小只需要知道这个继电器线圈有没有工作

网友F:
靠谱的做法是检测通过线圈电流,这样分压很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三极管发射极和GND之间串联电阻采样电流最靠谱。

因为需要检测的继电器数量较多我也不需要知道准确的电流大小只需要知道线圈是否工作,所以想的用分压电阻去得到一个单片机能够承受的电压区判断,就是不知道我这种设计线圈上会一直有电流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G:
我喜欢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光耦。

网友H:
这种检测有啥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靠谱的做法是检测通过线圈电流,这样分压很不靠谱.

因为继电器有8路需要检测是哪一路在工作,ADC采集有的接口也被其他功能占用,如果用电流采集的话后面是不是还要加运放成本也会高,我想的是因为不需要知道准确的电流,能够直接得到电压变化是好了。但我也确实觉得像这么设计不太靠谱,不知道您有没有合适的方案可以推荐一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因为继电器有8路需要检测是哪一路在工作,ADC采集有的接口也被其他功能占用,如果用电流采集的话后面是不 ...

其实检测电流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用一个三极管就能实现,假设经过线圈电流为20毫安,那么可以在供电回路串联电阻=0.3/20=15欧姆左右取样电阻给PNP三极管令其导通或截止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种检测有啥意义?

因为继电器另一端接的是非安区域的电源,考虑安标无法使用光耦等无法提供安标的元器件,要不然就使用隔离栅二百多一个,简而言之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确实有些鸡肋但能加就给加上后面再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实检测电流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用一个三极管就能实现,假设经过线圈电流为20毫安,那么可以在供电回路串 ...

嗯好办法

网友I:
只能判断线圈有没有开路,线圈开路的故障非常非常少。不知道意义何在?

网友J:
单片机通过二极管(如接1N4148正极)后检测C极更好

网友K(2025-12-03):
继电器线圈导通有响声的吧

网友L:
线圈有电流并不意味着导通。

网友M:
您可以检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以确定继电器线圈是否导通。

网友N:
换个双输出的继电器,其中一组开关给单片机。

网友O:
在继电器输出的负载端取样不是更好点?

网友P:
测量线圈两端电压!不低于额定工作电压的1/3就可以判定!继电器只有通过足够的工作电流才能吸合!吸合后可以以比较小的维持电流保持吸合状态。常规继电器驱动电路都是提供继电器工作电压的额定值来驱动,所以继电器吸合后线圈两端的电压也在额定电压值相差不大,只有继电器节电驱动电路线圈吸合后的电压才会低于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比较多

网友Q:
只有直接检测继电器后端电路,(用光偶的方式)反馈给MCU一个信号,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再根据前端动作,做出进一步的判断,比如报警、提示==。
因为继电器是执行部件,正常不正常就看它的执行响应状态。

网友P:
在Q26发射极串联一只1Ω左右的电阻对继电器线圈电流进行取样可能会方便一些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我喜欢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光耦。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值得推荐

网友D:
检测电流最可靠。
检测电压要这样:三极管截止,检测到电压是接近2.5V,则线圈正常。三极管导通,检测到0.5V以下电压,则继电器导通。

网友R:
引用 网友M:
您可以检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以确定继电器线圈是否导通。

线圈导通和触点吸合还是有区别的。先关机触点必然释放,再开机观察触点状态,,,,,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主要怕这样设计继电器线圈上会一直有小电流会不会造成影响

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因为电流太小只有250微安,电阻大些电流更小。另外为防止失效可以瞬间激励三极管,几个微妙,可以观察到那个电压降低,继电器吸合时间不会到微秒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