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F1207B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搜索引擎也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4-10-17):
BOF1207B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也找不到资料

网友A:
这种都是定制流片或自己刻的型号,网上搜索基本无解。

网友B:
LED恒流驱动芯片,设计电路的话随便找一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恒流驱动芯片,设计电路的话随便找一颗吧

有这种pin对pin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