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的单片机温度显示成功了但与时间和在一起又不行?要怎么改代码

楼主(2024-10-17):
大佬们,要怎么改代码才能让我的温度显示值。单独的温度显示成功了但与时间和在一起又不行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地址
#define er 0xC0 //LCD第二行的初始位置地址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en = P2^2;
//DS18B20单总线接口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DQ = P2^3;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RST =P2^4;
sbit SCLK=P2^5;
sbit IO  =P2^6;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3^5;  //设置键
sbit key2=P3^6;  //加键
sbit key3=P3^7;  //减键
//ACC累加器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年、月、日 汉字代码数组
unsigned char character0[24] =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年"地址代码 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月"地址代码 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日"地址代码 0x02
//年、月、日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1[]={'2','0','-','-',0x00,'-','-',0x01,'-','-',0x02};
//时间、温度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0xdf,0x43};
//星期字符:仿真DS1302的周寄存器正常运行计数1~7,表示周日~六
uchar code tab3[8][3]={"***","SUN","MON","TUE","WED","THU","FRI","SAT"};
//缓存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
char  data TIME[7]={0,0,12,12,1,05,23};
//DS1302读出地址,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DS1302写入地址,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Key_value;
bit flag=0;//5毫秒中断标志
bit mark=1;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LCD1602判忙函数**********/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 0执行 1禁止
{
        uchar sta;      //
        rs = 0;
        rw = 1;
        P0 = 0xff;
        do
        {
                en = 1;
                sta = P0;
                en = 0;    //使能
        }while(sta & 0x80);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ead_Busy();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P0=com;//送入数据
//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P0=dat;//送入数据
//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uchar i;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1;i++)
        {
                write_1602dat(tab1[i]);//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4);//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i=0;i<14;i++)
        {
                write_1602dat(tab2[i]);//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和C
        }
}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ACC=dat;
        RST=1;
        for(i=8;i>0;i--)
        {
                IO=ACC0;
                SCLK=0;
                SCLK=1;
                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RST=1;
        for(i=8;i>0;i--)
        {
                ACC7=IO;
                SCLK=1;
                SCLK=0;
                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码返回十进制
uchar BCD_D(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
{
        return ((bcd>>4)*10)+(bcd & 0x0f);
}
//十进制转BCD码函数,输入十进制返回BCD码
uchar D_BCD(uchar Dec)
{
        return (Dec/10*16+Dec%10);
}
//--------------------------------------
/*
//1302芯片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
{
        uchar i,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for(i=0;i<7;i++)
                write_1302(WRITE_RTC_ADDR[i],D_BCD(TIME[i])); //向DS1302内写入初始数据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刷新LCD函数
write_LCD(uchar add,uchar dat)
{
        write_1602com(add);
        write_1602dat(dat/10+'0');
        write_1602dat(dat%10+'0');
}
//刷新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uchar add, uchar dat)
{
        uchar i;
        write_1602com(add);//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for(i=0;i<3;i++)
                write_1602dat(tab3[dat][i]);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key_sign=0;//按键状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uchar i;
        if(!key1||!key2||!key3)
        {
                if(++count>=3 && key_sign==0)
                {
                        key_sign=1;
                        if(!key1)
                        {
                                Key_value=++Key_value%8;

                                switch(Key_value)
                                {
                                        case 0: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for(i=0;i<7;i++)
                                                                        write_1302(WRITE_RTC_ADDR[i],D_BCD(TIME[i])); //向DS1302内写入数据
                                                          write_1302(0x8e,0x80);//禁止写,打开写保护
                                                          mark=1;break;//允许读1302
                                        case 1: mark=0;//禁止读DS1302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write_1602com(yh+3); break;//按动第1次,年位置显示光标
                                        case 2: write_1602com(yh+6); break;//按动第2次,月位置显示光标
                                        case 3: write_1602com(yh+9); break;//按动第3次,日位置显示光标
                                        case 4: write_1602com(yh+14);break;//按动第4次,周位置显示光标
                                        case 5: write_1602com(er+3); break;//按动第5次,时位置显示光标
                                        case 6: write_1602com(er+6); break;//按动第6次,分位置显示光标
                                        case 7: write_1602com(er+9); break;//按动第7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
                        }
                        if(!key2 && Key_value!=0)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if(++TIME[6]>99)TIME[6]=0; write_LCD(yh+2, TIME[6]);write_1602com(yh+3); break;//调年
                                        case 2:if(++TIME[4]>12)TIME[4]=1; write_LCD(yh+5, TIME[4]);write_1602com(yh+6); break;//调月
                                        case 3:if(++TIME[3]>31)TIME[3]=1; write_LCD(yh+8, TIME[3]);write_1602com(yh+9); break;//调日
                                        case 4:if(++TIME[5]>7) TIME[5]=1; write_WEE(yh+13,TIME[5]);write_1602com(yh+14);break;//调周
                                        case 5:if(++TIME[2]>23)TIME[2]=0; write_LCD(er+2, TIME[2]);write_1602com(er+3); break;//调时
                                        case 6:if(++TIME[1]>59)TIME[1]=0; write_LCD(er+5, TIME[1]);write_1602com(er+6); break;//调分
                                        case 7:if(++TIME[0]>59)TIME[0]=0; write_LCD(er+8, TIME[0]);write_1602com(er+9); break;//调秒
                                }
                        }
                        if(!key3 && Key_value!=0)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if(--TIME[6]<0)TIME[6]=99; write_LCD(yh+2, TIME[6]);write_1602com(yh+3); break;//调年
                                        case 2:if(--TIME[4]<1)TIME[4]=12; write_LCD(yh+5, TIME[4]);write_1602com(yh+6); break;//调月
                                        case 3:if(--TIME[3]<1)TIME[3]=31; write_LCD(yh+8, TIME[3]);write_1602com(yh+9); break;//调日
                                        case 4:if(--TIME[5]<1)TIME[5]=7;  write_WEE(yh+13,TIME[5]);write_1602com(yh+14);break;//调周
                                        case 5:if(--TIME[2]<0)TIME[2]=23; write_LCD(er+2, TIME[2]);write_1602com(er+3); break;//调时
                                        case 6:if(--TIME[1]<0)TIME[1]=59; write_LCD(er+5, TIME[1]);write_1602com(er+6); break;//调分
                                        case 7:if(--TIME[0]<0)TIME[0]=59; write_LCD(er+8, TIME[0]);write_1602com(er+9); break;//调秒
                                }
                        }
                }
        }
        else
        {
                key_sign=0;
                count=0;
        }
}
/*******************************  延时函数 ********************************
*  功能:在11.059MHz的晶振条件下调用本函数需要24μs ,然后每次计数需16μs
**************************************************************************/
void DS18_delay(int us)
{
        int s;
        for (s=0;s<us;s++);
}
/*******************************  复位函数 *******************************
* 功能:完成单总线的复位操作。
* 复位时间为480μs,因此延时时间为(480-24)/16 = 28.5,取29μs。
* 经过70μs之后检测存在脉冲,因此延时时间为(70-24)/16 = 2.875,取3μs
**************************************************************************/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 = 0;                          // 将 DQ 线拉低
        DS18_delay(29);         // 保持 480μs
        DQ = 1;                         // DQ返回高电平
        DS18_delay(3);                         // 等待存在脉冲
        presence = DQ;                 // 获得存在信号
        DS18_delay(25);                         // 等待时间隙结束
        return(presence);         // 返回存在信号,0 = 器件存在, 1 = 无器件
}
/****************************** 位写入函数 *******************************
* 功能:向单总线写入1位值:bitval
*************************************************************************/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DQ = 0;                                 // 将DQ 拉低开始写时间隙
        if(bitval==1)
                DQ =1;         // 如果写1,DQ 返回高电平
        DS18_delay(5);                                 // 在时间隙内保持电平值,
        DQ = 1;         // DS18_delay函数每次循环延时16μs,因此DS18_delay(5) = 104μs
}
/**************************** 字节写入函数 *******************************
* 功能:向单总线写入一个字节值:val
*************************************************************************/
void ds18write_byte(char val)
{
        uchar i;
        uchar temp;
        for (i=0; i<8; i++)
        {        // 写入字节, 每次写入一位
                temp = val>>i;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
        DS18_delay(5);
}
/**************************** 位读取函数 ********************************
* 功能:从单总线上读取一位信号,所需延时时间为15μs,因此无法调用前面定义
* 的DS18_delay()函数,而采用一个for()循环来实现延时。
* ***********************************************************************/
uchar read_bit(void)
{
        uchar i;
        DQ = 0;                      //将DQ 拉低开始读时间隙
        DQ = 1;                         // then return high
        for (i=0; i<3; i++);         // 延时15μs
        return(DQ);                         // 返回 DQ 线上的电平值
}

/**************************** 字节读取函数 *******************************
* 功能:从单总线读取一个字节的值
*************************************************************************/
uchar DS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or (i=0;i<8;i++)
        {                                  // 读取字节,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if(read_bit())
                        value|=0x01<<i;         // 然后将其左移
                DS18_delay(6);
        }
        return(value);
}
/******************************* 读取温度函数 *****************************
* 功能:如果单总线节点上只有一个器件则可以直接调用本函数。如果节点上有多个器
*      件,为了避免数据冲突,应使用Match ROM函数来选中特定器件。
* 注: 本函数是根据DS1820的温度数据格式编写的,若用于DS18B20,必须根据
*      DS18B20的温度数据格式作适当修改。
**************************************************************************/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H,temp_L,temp_T;
        ow_reset();
        ds18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
        ow_reset();
        ds18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write_byte(0xBE);                 // 读暂存器
        temp_L=DSread_byte();
        temp_H=DSread_byte();
        temp_T=temp_H<<4|temp_L>>4;//取整数
        return temp_T;
        //temp_f = (((int)temp_c)* 9)/5 + 32;
        //return temp_f; 输出华氏温度值
}
//-------------------------------
void Timer0Init()                //5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h;

        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函数
        write_1602com(0x40);//写1602寄存器命令
        for (h=0;h<24;h++)
        {//向LCD自定义存储器写入"年"、"月"、"日"
                write_1602dat(character0[h]);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flag)//5毫秒
                {
                        flag=0;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
        uchar temp;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if(mark)
        {
                switch(i)
                {
                        case  0: temp=ReadTemperature();       break;//读温度
                        case  1: TIME[0] = BCD_D(read_1302(0x81)); break;//读秒
                        case  2: TIME[1] = BCD_D(read_1302(0x83)); break;//读分
                        case  3: TIME[2] = BCD_D(read_1302(0x85)); break;//读时
                        case  4: TIME[3] = BCD_D(read_1302(0x87)); break;//读日
                        case  5: TIME[4] = BCD_D(read_1302(0x89)); break;//读月
                        case  6: TIME[5] = BCD_D(read_1302(0x8b)); break;//读周
                        case  7: TIME[6] = BCD_D(read_1302(0x8d)); break;//读年
                        case  8: write_LCD(er+12,temp);     break;//刷新温度
                        case  9: write_LCD(er+8, TIME[0]);    break;//刷新秒
                        case 10: write_LCD(er+5, TIME[1]);    break;//刷新分
                        case 11: write_LCD(er+2, TIME[2]);    break;//刷新时
                        case 12: write_LCD(yh+8, TIME[3]);    break;//刷新日
                        case 13: write_LCD(yh+5, TIME[4]);    break;//刷新月
                        case 14: write_WEE(yh+13,TIME[5]);     break;//刷新周
                        case 15: write_LCD(yh+2, TIME[6]);    break;//刷新年
                        default: break;
                }
                i=++i%16;
        }
        flag=1;
}

网友A:
万年历1602 1302 1820

仿真中的电源及晶振都是默认存在,无需添加。实物中需要补齐。

网友B:
把数据压栈没有?是不是程序运行过程中温度数据清零了?

网友C:
发代码,粘贴到网页上,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D:
那时间能否单独显示呢?如果温度和时间都能单独显示,又怎么不能一起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