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封装lib库时,把函数指针做参数传到lib库的问题

楼主(2024-10-18):
keil封装lib库时,想把函数指针做参数传到lib库中,并在lib库中赋给另一个函数,使得在lib库中通用使用。下面是写的主要代码,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或者正确应该怎样做,请高手指点一下。

lib库中的函数接口和内容:
uint8_t(*SPIRead)(uint8_t addr);
void(*SPI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uint16_t(*GetTimems)(void);

void FHSS_Init(uint8_t(*SPI_Read)(uint8_t),void(*SPI_Write)(uint8_t,uint8_t), uint16_t(*Get_Time_ms)())
{
SPIRead=SPI_Read;
SPIWrite=SPI_Write;
GetTimems=Get_Time_ms;
}

应用中调用代码:
/***********************************
**名字:SPI_Read
**功能:SPI读取
**入参:地址
**出参:数据
************************************/
uint8_t SPI_Read(uint8_t addr)
{
SPI_3_Write_Byte(addr|0x80);
return(SPI_3_Read_Byte());
}

/***********************************
**名字:Write_SPI
**功能:SPI写入
**入参:地址,数据
**出参:无
************************************/
void SPI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SPI_3_Write_Byte(addr&0x7F);
SPI_3_Write_Byte(Data);
CSB_H();
}

uint16_t Get_Time_ms(void)
{
return TimesCount;
}

FHSS_Init(SPI_Read,SPI_Write, Get_Time_ms);

网友A:
为确保函数指针传递和使用没有问题:

函数指针的声明和使用: 在你的库函数 FHSS_Init 中,确保函数指针的声明和定义在库和应用代码中完全一致,特别是参数类型和返回类型必须匹配。

函数指针赋值: 在 FHSS_Init 中,赋值函数指针时,确保它们的类型正确匹配。如果库函数定义和传入的函数指针类型不匹配,可能会导致编译或运行时错误。

函数指针为空检查: 为了安全性,在函数指针赋值时可以增加空指针检查。避免传入空指针引发不可预知的行为。

优化: 如果库函数 FHSS_Init 需要长期调用 SPI 读写函数,你可以通过函数指针进行抽象,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调用不同的 SPI 实现。

改进后的 FHSS_Init 可能会如下所示:

c

void FHSS_Init(uint8_t(*SPI_Read)(uint8_t), void(*SPI_Write)(uint8_t, uint8_t), uint16_t(*Get_Time_ms)(void)) {
    if (SPI_Read && SPI_Write && Get_Time_ms) {  // 确保传入函数指针有效
        SPIRead = SPI_Read;
        SPIWrite = SPI_Write;
        GetTimems = Get_Time_ms;
    } else {
        // 处理空指针的情况
    }
}
这种方式运行时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