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电磁阀程序,怎么驱动不了电磁阀,有大神能帮我看看问题所在吗?

楼主(2024-10-18):
使用51单片机驱动电磁阀,电路仿真没问题,但是驱动不了,我使用的单片机IO输出电压也足够,不知道为什么驱动不了,有大神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吗?程序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按键控制IO口输出,P1.0和P0.0作为输出口均驱动不了电磁阀,使用万用表测量P1.0,输出为0时,电压为5V,测量P0.0,输出为1时,电压为2.2V。

#include<reg52.h>

sbit S1 = P1^0;
sbit S2 = P0^0;
sbit k2 = P3^4;                        //K2按键
//sbit K3 = P3.5;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90;k>0;k--);
}

void main()
{
        while(1)
        {
                if(k2==0)
                {
                        delay(20);                        //消抖
                        if(k2==0)
                        {
                                while(!k2);                //        等待按键松开
                                S1 = ~S1;
                                S2 = ~S2;
                        }
                }
        }
}

下图我P1,0和P0.0引脚电路图,VCC为5V

P1.0

P1.0

P0.0

P0.0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是不是MOS脚弄错了?
什么样的电磁阀?12V的,多大电流?
我直接用TIP122驱动24V那种控制压缩空气的电磁阀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是不是MOS脚弄错了?
什么样的电磁阀?12V的,多大电流?

MOS管引脚没弄错,12V 0.3A的电磁阀,应该电路没啥问题,要出问题的话也就可能那个三极管或者MOS管烧了,大佬能帮我分析一下其他可能的原因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是不是MOS脚弄错了?
什么样的电磁阀?12V的,多大电流?

12V 0,3A的电磁阀,MOS管引脚没出错,因为之前接反过一次,上电冒火花了,这次仔细的接对了,大佬能帮我看看还有别的可能出现的原因么?非常感谢!!!

网友B:
Q2 B极加10k上拉电阻

网友C:
电磁阀线圈是大电感,突然通断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压,电路上必须要考虑抑制吸收反向电压的措施,否则就是会烧驱动管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MOS管为啥接在电源正极?

网友E:
R1由1K变为10K, 在Q2的集电极C与Q1的G集之间串一个1K电阻试试

网友F:
可以在R4输入端人工输入5v/ 0v看下电磁阀有没有吸合动作, 如果有.就说明上面电路搭建没什么大问题. 没有吸合动作, 那就要排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有地方虚焊等问题.

还有就是电磁阀这种负载是感性的, 需要反接diode来防止损坏单片机, 驱动mos管等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 0,3A的电磁阀,MOS管引脚没出错,因为之前接反过一次,上电冒火花了,这次仔细的接对了,大佬能帮我 ...

上电,测量一下比如MOS的G有多少电压不就知道了?
不过我们还是习惯使用NMOS吧。

网友G:
最好用继电器做控制,当然如果用在高速场合,你可以考虑用开漏的方式来驱动,Q2有条件的话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H:
用的什么STC单片机哪个单片机?有些型号的引脚需要初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