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24-10-18):
想用51单片机实现42步进电机(1-1000)转/每分钟的调速,用按键设置转速,现在想的是转速/60=频率周期,然后用定时器来做。不知道想法正确吗?请大家给个提示和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以下是一个用 C51 实现的基本代码例子,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调速并使用按键设置转速。代码会根据转速来计算频率周期并使用定时器来实现: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Key1 = P3^0;  // 按键1
sbit Key2 = P3^1;  // 按键2

// 定义步进电机控制端口
sbit MotorA = P2^0;
sbit MotorB = P2^1;
sbit MotorC = P2^2;
sbit MotorD = P2^3;

uint speed = 60;  // 初始转速,每分钟60转
uint period;

void delay(uint ms);  //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motorStep();  // 步进电机驱动函数声明
void Timer0Init();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main() {
    Timer0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 (1) {
        if (Key1 == 0) {  // 如果按键1按下
            delay(20);  // 消抖
            if (Key1 == 0) {
                speed += 10;  // 增加转速
                if (speed > 1000) speed = 1000;  // 限制最大转速
            }
            while (!Key1);  // 松开按键
        }

        if (Key2 == 0) {  // 如果按键2按下
            delay(20);  // 消抖
            if (Key2 == 0) {
                speed -= 10;  // 减少转速
                if (speed < 1) speed = 1;  // 限制最小转速
            }
            while (!Key2);  // 松开按键
        }

        period = 60000 / speed;  // 计算周期
    }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65536 - period) / 256;  // 设定定时器初值
    TL0 = (65536 - period) % 256;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T0 = 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period) / 256;  // 重新加载定时器初值
    TL0 = (65536 - period) % 256;
    motorStep();  // 驱动步进电机
}

void motorStep() {
    // 步进电机驱动顺序
    MotorA = 1; MotorB = 0; MotorC = 0; MotorD = 0;
    delay(2);
    MotorA = 0; MotorB = 1; MotorC = 0; MotorD = 0;
    delay(2);
    MotorA = 0; MotorB = 0; MotorC = 1; MotorD = 0;
    delay(2);
    MotorA = 0; MotorB = 0; MotorC = 0; MotorD = 1;
    delay(2);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网友B:
可以先把1转/每分钟的脉冲频率设好,,例如1转200个脉冲,在脉冲间用定时器或延时函数设好时间,,n转/每分钟的定时器或延时函数就是1转/每分钟时的1/n

网友C:
频率周期=转速/60/一圈步数

网友D:
步进电机到1000转是有难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一个用 C51 实现的基本代码例子,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调速并使用按键设置转速。代码会根据转速来计 ...

谢谢你的程序,实验过程中就容易多了,但有一点不明白motorStep()函数里2ms延时会不会·影响转速准确性?
本意想在T0中断里输出脉冲串,外部接A4988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周期=转速/60/一圈步数

感谢提示:频率周期=转速/60/一圈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