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BUCK电路转10V 和5VBUCK电路转3.3V 电感的波形,这种振铃还有尖峰如何解...

楼主:
12V BUCK电路转10V 和5VBUCK电路转3.3V 电路  电感的波形,这种振铃还有尖峰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24-10-19):
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减小开关速度:通过降低 MOSFET 或晶体管的开关速度,可以减少电感中的振荡幅度,从而减少振铃。

增加阻尼网络:在电感旁路一个RC阻尼电路,能够吸收部分尖峰能量,抑制振铃。选择合适的电阻和电容值,确保不会过度衰减电路效率。

使用更好的电感元件:选择具有更低寄生电阻和更低漏感的电感器件,可以减少电路中的高频尖峰。

合理的PCB布局设计:优化PCB的布局,减少噪声耦合,尽量缩短高频信号路径,减少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

添加输入和输出滤波器: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LC滤波器,能够进一步抑制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