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SPI问题

楼主(2024-10-18):
当我使用硬件SPI的时候,单主单从,MISO的引脚不用,可以当普通的IO口使用吗

网友A:
MISO用不上的时候, 可以当普通IO口使用.

网友B:
我不确定你的硬件SPI是什么设备上的,是否可以使用咨询设备厂商或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C:
你那不就是IIC

网友D:
可以的 每个管脚都是独立的   IO口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E:
stm32 系列的是可以, 可以设置此脚为你想用的类型.

网友F:
不可以的,前提是你设置了硬件SPI模式,意味着这个引脚已经在交叉开关里分配了。无能再使用普通IO功能,除非你短暂的配置去掉硬件SPI。

网友G:
这个问题显然要由DATASHEET回答你。不同器件这个设置不一样。
例如:
STC12 整组 功能/PIN 指定, 不能修改单个脚;
TI ARM  单个脚 指定 , 启动时可以设置 功能脚 不映射,但之后不能再修改。
STM  整组 功能/PIN 指定, 以后还能随时修改 每个脚是否映射。

网友H:
可以的,常见的类似stm32单片机,都能设置只发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