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3D视图状态下,所有元件成了穿透PCB的长方体怎么回事?

楼主:
原来用AD画好的PCB,突然间打开后,3D视图状态下,所有元件成了不同颜色、穿透PCB的长方体,不是电阻/电容/二极管的外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4-10-20):
可能是3D封装库有问题。

网友B:
设置问题,进入3d显示后,按L进行配置。

网友C:
应该两个方面可以去排除一下,3d封装库是否画对了或者是设置的问题